关于PKS组态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6-07-31):
1.在CB中,DEVCTLA模块有两种类型的输入、输出,哪位朋友可以用简洁明了的方式说明GOP和OP的区别?谢谢!
2.在SCM组态中,如果想执行某些连锁动作,是不是必须要有Check handle实现?

网友A(2006-09-10):
gop 好象只能用作输出  op是判断
scm块中可以完成

网友B(2007-06-02):
gop是用来枚举输出状态的

网友C(2007-09-09):
 gop是用来枚举输出状态的
-----------------------
还是不是很明白,请知道的详细再讲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