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06-07-31):
我想找个触摸屏 来连接我的打印机 各位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A:
如果你的打印机是市场上常见的epson 或者hp等打印机,选择delta人机可以直接连接,具体支持型号可以和当地经销商联系。
如果你的打印机是微打,那就需要按照微打支持的通讯格式编写宏指令来实现连接,这方面delta同样有成熟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