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隔离专家ADUM1201

楼主(2006-07-31):
ADuM1201是ADI公司推出的新产品。它采用的iCoupler技术是基于芯片尺寸的变压器,而不是基于光电耦合器所采用的LED与光电二极管的组合。这种技术由于取消了光电耦合器中的光电转换过程,并且采用了iCoupler变压器专利技术集成变压器驱动和接收电路,从而实现了光电隔离器无法比拟的性能优势,由于使用晶片级制造工艺直接在芯片上制造iCouple变压器,所以iCouple通道比光电耦合器有效地实现通道之间的集成,以及比较容易地实现其他半导体功能。

由于没有光电耦合器中影响效率的光电转换环节,所以iCoupler数字隔离器无需驱动LED的外部电路,功耗仅为光电耦合器的1/10-1/50。这种新的基于电磁的隔离方法,在抗高温影响方面远优于光耦合器,iCoupler数字隔离器在125℃高温环境下性能和可靠性并不下降,因此可以采用低成本、小体积的SOIC封装,这样不但降低了成本还减小了芯片的体积。另外,iCoupler数字隔离器的隔离通道具有比光耦合器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时序精度和瞬态共模抑制能力,其额定隔离电压是高隔离度光电耦合器的2倍,并且数据传输速率和时序精度是其10倍。此外,与光电耦合器不同的是,多通道iCoupler数字隔离器能在同一芯片内提供正像和反向通信通道,这样就可以使得信号的传输方向更加灵活,简化了芯片间的硬件连接线路。

ADuM1201具有诸多优于光电隔离器的优点:

1、速度更高--最高速率可以达到25Mbps;
2、功耗更低--功耗低于同数据传输率时传统光电隔离器的1/10,最小工作电流为0.8mA;
3、性能更高--时序精度,瞬态共模抑制力,通道间匹配程度均优于传统光电隔离器;
4、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印制电路板(PCB)面积为传统光电隔离器的40%;
5、价格更便宜--每通道成本为传统光电隔离器的40%;
6、应用更灵活--与传统光电耦合器不同的是,多通道iCoupler数字隔离器能在同一芯片内提供正向和反向通信通道。

ADuM1201所隔离的两端有各自的电源和参考地,电源电压为2.7-5.5V,这样可以实现低电压供电,从而进一步降低系统功耗,系统中使用的电源是5V。电源和参考地之间接入0.01-0.1μF电容,以消除高频干扰,电容和电源之间的距离应在20mm以内,这样可以达到更好的滤波效果。由于两个隔离通道高度匹配,通道间串扰很小,并且采用两通道输入/输出反向设计,非常适合CAN总线双向收发的特性,大大简化可隔离器与所隔离两端的硬件连接。需要注意的是:GND1与GND2是两个不同的参考地,否则将达不到隔离的效果;ADuM1201正常工作时,两端的供电源需要同时上电才能保证ADuM1201两通道都能正常工作,如果有一个没有上电就能导致整个芯片无法正常工作,相关电路连接如图3所示,其中两个IN4148为防雷击管,用来防止总线上的瞬变干扰。

网友A(2007-03-24):
您好!
    在上文说到,“IN4148为防雷击管,用来防止总线上的瞬变干扰。”请问1N4148这个电路中是怎样工作的?它的耐压值可以防雷击呢?(可以说的详细点呢?我是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新手。多谢!!!)
我的邮箱liwei5126@163.com

网友B:
能否给我一份详细点的资料呢?谢谢~!
lhxxsc@tom.com
不胜感激~!

网友C(2008-09-18):
对:afengsir 关于能否给我一份详细点的资料呢?谢谢~!
lhxxsc@tom.com
不胜感激~!
内容的回复:

OK 没问题,请查收。

网友C:
对:liwei5126 关于您好!
    在上文说到,“IN4148为防雷击管,用来防止总线上的瞬变干扰。”请问1N4148这个电路中是怎样工作的?它的耐压值可以防雷击呢?(可以说的详细点呢?我是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新手。多谢!!!)
我的邮箱liwei5126@163.com

内容的回复:
已经发过去了,请查收一下,不好意思刚看到留言信息。有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

网友D(2008-11-13):
能否给我一份详细点的资料呢?谢谢!我的邮箱:lixingfeng2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