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以太桥ECOM1系列产品

楼主(2006-07-31):
1、ECom1 系列产品功能
ECom1系列串口以太桥的主要功能是:将双向通讯的串行数据通过以太网络技术,与中心上位机进行连接,并在中心上位机上通过驱动软件映射出本地串口。采用ECom1方便串口设备的联网,并能够保持原有串口应用程序不变。ECom1带有两个串口,一个点对点的全双工RS232串口,一个对多点的半双工RS485串口。用RS232可以接一个串口设备,用RS485可以通过总线方式挂接多个串口设备。
ECom1主要用来为多种工业、商业数据采集设备提供双向透明数据传递的功能和环境。采用ECom1系列产品建设数据采集、信息传输网络非常方便、简单。串口的通讯速率可以在300—115200 之间选择,包括其他串口参数均可进行设置,例如校验模式等。ECom1避免了工业控制系统(设备)的系统集成商、开发商自行开发TCP/IP 协议的繁琐工作。

ECom1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力系统、工业监控、交通管理、环境监控、金融等行业。随同ECom1产品提供免费设置工具、驱动程序等。

ECom1系列产品的外部接线接口方式包括一个9个接线柱的工控接线座和一个10M以太网口。工控接线座如实物图所示,接线逻辑按从左到右如下表(实际产品包装外壳有标签说明):

RXD    RTS    TXD    CTS    DEF    +    -    12V    GND
收    请求    发    应答    恢复默认参数    485+    485-    电源    地
输入    输入    输出    输出    TTL输入
图3、接线柱分配定义

其中DEF接地即可恢复设备默认设置,并在此时接收网络口的各种参数设置命令。RXD,RTS,TXD,CTS是RS232电平规范。DEF是TTL电平规范。+/-是RS485电平规范。
用户使用时要注意电平规范,否则容易导致设备烧毁。特别是用DEF转换本设备进入默认参数及设置模式时,一定不要将其接到12V或其他RS232/485电平规范的管脚。

如果用户认为数据传输量不大,也不会有突发较大数据,可以不用流控RTS/CTS信号。串口的流控方式可以进入设置模式进行设置。通常设备只在安装期间设置一次,之后不再进行设置。
设备设置、安装完成后,中心上位机在驱动软件的帮助下,获得多个本地串口映射。感觉就像所有远程串口都连接到本地一样,通过这些本地的虚拟串口,就可以对远程的采集设备、控制设备等进行操作。
3、ECom1系列产品安装使用方法
标准包装内容:
l    ECom1模块1
l    使用说明书 1
l    标准天线 1
l    上位机串口映射驱动软件 1
该包装中没有提供12V的电压适配器,用户自行解决。

安装设置
ECom1模块使用之前需要根据用户环境情况对参数进行设置。设置设备参数时采用PC 机及其中超级终端软件工具。将端口上的DEF接线柱与GND连接,并将RS232的RXD/TXD/GND与PC机的相应串口管脚连接即可。用户自行焊接九针串口头时注意这3个管脚的接发,如果不正确可能会无法收发数据。

设备连接好后,PC机运行超级终端程序,将超级终端连接到与MODEM相连的串口上(如COM1)默认情况下超级终端串口通信参数设置采用,波特率:115200bps;数据位:8bit;奇偶校验:无;流控制:无。

ECom1上电时,如果DEF开关接地,超级终端会显示设备进入设置状态,显示命令行输入界面。设置并保存好设置参数后,ECom1模块即可转移到工作环境进行安装。

用ECom1构造串口网络系统,在设置安装之后要记录号每个设备的地址、端口设置参数,以及每个端口下面挂接的是什么设备等。这些都是系统集成、安装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数据。之后,在中心上位机上,才能知道每个串口具体操作的是那个设备。

中心上位机安装的是Eltima Software公司的Serial to Ethernet Connector工具软件。这个软件实际上就是虚拟串口驱动程序。

安装好该驱动程序后,选用其中的菜单Create port-to-TCP connection[client]选项,既可以建立中心上位机的本地虚拟串口,如下图所示。其中Server address栏目需要输入的就是分配给ECom1设备的IP地址。Server TCP port栏目需要输入的就是分配给ECom1设备串口的端口号。注意,每个ECom1带两个串口,因此就要在此生成2个本地串口。并记录下串口号和远程设备的对应关系。
4、ECom1系列产品操作命令
设置状态下打开超级终端程序或其他串口工具程序,给设备上电后看到如下的命令行提示之后即可进行命令行操作。
Cmd>
命令输入以回车或换行符为结束标志。在命令提示行输入HL 命令会显示分类帮助命令列表,其中HN为网络类命令的帮助,HU为UART异步串行端口类命令的帮助,HC为配置类命令的帮助,HM为运行模式类命令。帮助的显示格式是:
命令  参数格式说明 . 命令文字说明
其中参数格式说明n代表数值格式参数,s代表字符串格式参数,空代表不需要参数。有的带n或s参数的命令也可以不要参数运行。有参数说明的命令不带参数是代表恢复某项默认设置或清除某项设置数据。

帮助显示举例如下:
NN s.Net name for this.
AP n.Admin port.

HL  .Help.
Cmd>

可用命令如下表所示:
命令    参数    说明
NN    网络名字符串参数    设置设备内部网络名,以便在整个网络系统中对特定设备进行区分(Network name) 。最长31 字符。可用不带参数命令清空。
AP    管理端口号数值参数    网络管理中心方对设备进行设置时可用的网络连接端口号(Administrate Port) 。1 到0xFFFF 之间,10 进制输入。端口参数不可清空。
P2    232串口对应的网络端口数字参数    中心上位机与232串口通讯时的网络连接端口。1 到0xFFFF 之间,10 进制输入。端口参数不可清空。
P4    485串口对应的网络端口数字参数    中心上位机与485串口通讯时的网络连接端口。1 到0xFFFF 之间,10 进制输入。端口参数不可清空。
EA    分配给设备的IP地址字符串参数    采用固定IP
EM    分配给设备的IP掩码字符串参数    采用固定IP
EG    分配给设备的网关地址字符串参数&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