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光电编码器的ABZUVW信号

楼主(2006-07-31):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一般都只有A、B、Z信号,但有些电机上的编码器是带U、V、W信号的,不知是做什么用的?而且信号都是带反向信号的,比如是A、/A、B、/B、Z、/Z、U、/U、V、/V、W、/W,这又有什么用?这样的信号可以增加位置或转速的检测精度吗?还是只要用一组就可以了?不是很理解,哪位仁兄帮忙解释一下,可以吗?非常感谢!

楼主:
好像U、V、W信号是判断位置用的,不知对不对?但反向信号又作什么用呢?不懂,请指教!

网友A:
我没有见过输出 ABZUVW 的编码器,这个问题之前有人问过了。

网友B:
UVW信号应该广泛用于交流伺服单元等自动控制系统,特适合于伺服电机配套使用。一般信号为ABZ  A非 B非  Z非  配对的!

网友C: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伺服驱动器的,用到过很多不同类形和不同品牌的编码器,您提到的问题应这样解释:
   A、B、Z为增量编码器的信号,U、V、W为定位用的霍尔传感器的信号。反相信号表示输出的是差分信号,这样传输的距离长,抗干扰能力强。
    您用的编码器是增量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的集成。好的编码器一般都是差分输出。您还有疑问,可跟我联系:lixc2006@pizmotion.com,13128727631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几位朋友的回答!
但还是不清楚,差分输出除了传输距离长,抗干扰能力强外,对位置和速度判断有没有什么好处?比如能否提高检测精度等?还有,在实际应用中,反向信号是否也要使用?还是只要正向信号就够了?真得不清楚,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D:
你买的是谁家的编码器?问他们的技术支持!
要买我的,我可以详细地告诉你!不买我的,就简单的告诉你。反向信号也可以不用。如果不用,你不用买这种电路的了。还有其他输出形式:如推拉,集电极开路,等。
但是,既然这种电路的优势你已经知道了,为啥不愿意采用呢?
QQ:329360862/021-54807896/13370269729

网友E:
UVW是方波电机控制换向的信号。

网友F(2018-04-18):
回复内容: 对:lixc我公司是专业生产伺服驱动器的,用到过很多不同类形和不同...内容的回复!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这种同时带有增量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的的交流伺服电机是如何工作的?增量编码器跟霍尔传感器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不都是都单独测电机位置吗,为什么同时存在?测量电机位置,转速时可以单独使用霍尔传感器或者增量编码器其中一种吗?

网友G(2019-08-17):
引用 网友E:
UVW是方波电机控制换向的信号。

也就是说AB信号是反馈转子位置,Z信号是对其校准。UVW是方波电机控制换向的信号,我最近接触了无刷伺服,霍尔UVW是用换向对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UVW是方波电机控制换向的信...

不是这么理解的,准确的说法:当伺服驱动器在伺服电机的光电编码器上电后读取到U、V、W 信号时,就可确定输入 伺服电机定子电流的初始相位角。当伺服电机运转后,伺服驱动器可借助光电编码器的 A、B、Z 信号,精确的测量到伺 服电机转子旋转的位置,此时伺服驱动器已不再需要U、V、W 信号了。所以,伺服电机配置的光电编码器 U、V、W 信号,仅起在伺服电机绕组上电前提供转 子位置信息的作用。 所以有全线式和省线式的说法,省线式只有ABZ和A-B-Z-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U...

谢谢,我大概是懂了伺服AB(Z)+UVW形式应用了,我最近测试了AB ABZ AB+UVU ABZ+UVW UVW这些模式,最近一直弄无刷伺服霍尔调速的,只有UVW的,他也是提供一个绝对的初始位置,可是电机工作起来我拔掉霍尔u相,编码器就报警了,这是为什么?工作中还有什么用?。在AB+UVW时候就像你说的,我拔掉uvw不会报警,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他们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回...

我是做编码器的,电机这方面不熟,按照我的理解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电机旋转角位移的检测利用光电编码器来实现,转子位置的检测则由霍尔传感器实现,由于无刷直流电机的转子会受旋转的定子电极影响,所以必须追踪定子电极的位置,才能有效驱动3个电机相。控制器必需始终具有准确的转子位置信息,才能有效完成电机换相。也就是说直流电机驱动器必须一直得到转子信息反馈才能准确驱动电机,UVW相接的霍尔传感器就需要一直输出。直流电机驱动器好像一般普通的编码器就可以用,而交流伺服电机必须用伺服编码器,带伺服编码器的交流伺服电机不用霍尔传感器,直接用编码器反馈。最近也在学习电机的知识,可以互相交流学习微信:myc18014193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