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电缆规格怎么翻译?

楼主(2006-07-31):
我这有个电缆类型表格不知道怎么翻译,是什么都西?大家帮个忙啊,谢谢!
Belden 85102
Belden 8471
LEVEL IV
JY(St)Y
TIA Category 5

网友A:
Belden 85102 ——镀锡铜丝软结构导体(2*16AWG)氟塑料绝缘及护套双绞电缆 300V,耐温-60°C ~+150°C
    Belden 8471——镀锡铜丝软结构导体(2*16AWG)低烟低卤复合物绝缘及护套双绞电缆 300V,耐温-20°C~+80°C
    TIA Category 5——美国通信工业协会(TIA)5类双绞线
    JY(St)Y——好象是两对导体为0.8mm(20AWG)的双绞线
至于其它,请把原文贴出来。或发送到我的邮箱:hdsr178@yahoo.com.cn

网友B:
长见识了

网友C(2006-11-03):
我是做BELDEN的,所以证明朱恩清说的对,有事情可以联系我Roywu_x@hotmail.com

网友D:
指证一下, Belden 8471 绝缘和护套材料都不是低烟低卤复合物,应为普通聚氯乙稀。Belden 8471和Belden 85102都是Lonworks总线指定使用电缆。相应技术参数可以到以下网站查询:http://bwccat.belden.com/ecat/jsp/Index.j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