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软起故障求助

楼主(2006-07-31):
我做正泰软起时发现只要向旁路切换时,软起就会跳F05输入/输出故障,
37KW软起带0.75KW作实验,不知道原因,求助!!!!!!!!!!!!!!!!

网友A:
带0.75KW的电机不行,这么小的电机无法实现旁路切换功能。
这是正常现象,达不到旁路切换电流。

网友B(2008-10-10):
我用软起时明明额定电流是248A可是有时候刚200A就跳闸了屏幕显示F01就是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