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无源底板呀?

楼主(2006-07-31):
菜鸟入门 ,见笑

网友A:
无源底版相对与有源底版容易获得较短的平均修复时间,因为更换一块插卡型的 CPU 主板肯定比更换一块CPU 母板方便,也比更换一台机器经济,另外,采用无源底版在需要的时候比较容易在底版上插更多一些的接口卡.

网友B:
严格说,无源底板就是一块桥接板。

网友C:
普通PC机或者兼容机由于其主板水平放置,抗冲击和防震能力差,又易积灰尘,加之I/O扩展能力差(一般为5个),所以不适应用作工业控制;而工控机采用无源底,CPU主板同其它PC插件一样,全都插在底板上,由无源底板负责各个板卡之间的信号传递和供电.这种结构一是便于系统扩展,二是缩短工业现场维护时间.因此,用户选购工控机时,完全可以根据工业现场需要控制信号的多少来选插槽数量,目前可提供多达20个槽数的底板

网友D:
   无源底板是以总线结构形式(如STD、ISA、PCI总线等),设计成多插槽的底板,在底板插槽中可插入各种功能模板,如CPU主板、CRT显示器接口板等。

    底板的结构是基于模块化的设计思想,即可根据不同的控制,以板块结构形式设计成不同的功能模板,组成不同控制对象的控制系统。

    而个人pc的底板是总线和功能模块的集成体。扩展功能差(插槽少),但节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