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太王与LGK120S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6-07-31):
我用组太王和LG的K120S连接不上,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能连上啊,只要把地址号,通讯参数写对就行啊,我最多时用一根线连了三台PLC

网友B(2009-05-11):
楼上的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啊 和LG的通讯没有问题  是不是不支持M位的读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