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请教:如何间接寻址?

楼主(2006-07-31):
在Schneider PLC 中如何实现变址寻址?
比如:%MW10=a(a是变量). 而我想查看%MWa中的数值. 我如何才能做到?

网友A:
用ST编程

楼主:
TO jhwxy007:
用梯形图不行吗? 我不懂汇编,用ST语言有些困难.(我使用的软件是UNITY PRO M)

网友B:
用文字语言寻址很简单

网友C:
TO: teamo.wan
两种的表达上都差不多的:
%MW10:=%MW20[%MW30]
其中%MW30是变量,%MW20是寻址的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