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型号

楼主(2006-07-31):
那个高手给我说说1000A的选择好大的电缆或铜牌

网友A(2007-01-17):
60*6的铜排吧

网友B:
60X6的铜排我觉得有点小,我想选用80X8的比较可靠些,如果用电缆可能得用两根240才行了!

网友A:
60*6的铜排的肯定够了

网友C:
根据供电距离,得先算算电压损失,计算热效应,热动力平衡。等等。

网友D:
用电缆不行吧,用铜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