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关于3261的usb问题

楼主(2006-07-31):
有人知道3261的usb口可以不可以进行上传和下载,需要怎么连接,直接可以用usb火线吗

楼主:
另如果可以用usb下载,adp 6要怎么设置,下载线用什么的

网友A:
可以用usb 进行上下载程序
如果用usb 进行上下载,在adp 6 里面中的“选项”--“传输设定”中选择usb。
3261的usb 下载线采用普通的两面都是A口的USB线
3261 configue 中选择usb 下载

网友B:
楼上的用法完全正确.USB上下载时使用普通的A-A型的USB线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