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用西门子S7-200对三菱A740/F740变频器进行MODBUS通讯,谁做过,请指点?

楼主(2006-07-31):
用西门子S7-200对三菱A740/F740变频器进行MODBUS通讯,谁做过,请指点?
如有MODBUS主站库,请提供!多谢!

网友A:
自助资料库有案例可以下载参考。

楼主:
给我个链接可以吗?

楼主:
本人正在做,情况不太理想!如果不行的话,只能再走自由口了

楼主(2006-10-25):
问题终于找到!
问题出在三菱的485接口上,由于三菱的485口的返回与接收采用的是独立端子,所以当变频器返回数据的时候又送回到了变频器的接收端,引起变频器的通讯错误!

网友B:
///////不是这样吧?
西门子的PLC与三菱的变频器进行MODBUS通讯,应该是在三菱变频器上加一个通讯模块吧?

楼主:
田军老兄估计还没用过三菱新的700系列变频器吧! 现在三菱新推出的F700和A700系列变频器,除了原有的PU通讯口以外,又在主控制板上集成了按三菱标准设计的四线式RS485通讯端子,且支持Modbus RTU协议。 这种四线式的485接口,对三菱自己同样是四线式485接口的PLC没问题,但对于其它大多数品牌PLC的两线制485通讯口就不一样啦! 希望有搞过这个的给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