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系列I/O前端大量扩展S7-200的I/O通道

楼主(2006-07-31):
一、概述
    PLC(可编程控制器)应用广泛,其CPU功能较强,可靠性高,但在输入输出I/O方面,PLC存在价格过高,扩展模块不隔离,输入信号还要进行编程运算来完成采集,品牌繁多,互不兼容,用户使用起来不方便等缺点。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S系列I/O前端具有模入(AI)、模出(AO)、开入(DI)、开出(DO)等功能;规格多样;工程量值输出;RS485通讯接口;灵活的通讯协议;扩展简捷;价格低廉。但在复杂控制等应用场合较PLC就有所欠缺,而PLC的优势恰恰在此。S系列I/O前端可以方便地与各种PLC构成秒级的多点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并可更快捷地融入已有的采集控制系统当中,大大降低系统工程费用。二者结合可以弥补各自的缺陷,使系统达到良好的性价比。
    下面以西门子S7-200(CPU226)和S系列I/O前端连接所构成的采集控制系统为例,展示这种方案的优势所在:
     1.S系列I/O前端与PLC的接口程序软件由我公司编写并无偿提供给用户,用户只要将该段程序嵌入自己的程序中即可。用户在PLC编程中或在上位机读写S系列I/O前端的输入输出数据时,只和PLC中的I/O数据映射区(位于V区内)打交道,大大减少了用户工作量和编程复杂程度。
     2.采用PLC的自由通讯口与S系列I/O前端连接(RS485总线),方便地扩展至少32个模块。
     3.扩展系统AI/AO点最多达512点,DI/DO点最多达1024点,极大的拓展了PLC的I/O点数。
     4.现场独立安装,扩展灵活,多样,调试方便。
     5.模拟量为直接工程量值,无需编程运算完成采集及输出。
     6.具有通道与通道之间隔离,现场与计算机隔离特性。
     7.利用PLC的CPU丰富资源,使整套系统具有可编程及PID等控制功能,并可脱离上位机独立运行。
     8.利用PLC的通讯扩展模块,使系统简捷地接入以太网络及PROFIBUS-DP总线网络。
     9.特别适合于各种场合的秒级采集控制应用。
    10. 特别适合于西门子体系(WINCC、S7系列PLC)的工控工程中,扩展大量I/O点及降低系统造价。
二、连接要点及注意事项
    ● S7-200(CPU226)具有两个RS485通讯口,通讯口1(PORT0)与上位机相连;通讯口2(PORT1)以自由口方式与S系列I/O前端的RS485通讯线相连。
    ● 通讯口2(PORT1)通讯速率为38400 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 通讯方式为主从式,PLC为主,S系列I/O前端为从。
    ● PLC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电缆连接对应表
         PLC的9针插头------------S系列I/O前端的接线端子
            3      ------------        37   (RS485 A )
            5      ------------         35   (RS485 地)
            8      ------------        36   (RS485 B )
    ● 用户在使用之前应将S系列I/O前端的站址设置好,并将通讯速率设置为38400 bps,通信协议为S_PLC(S系列I/O前端的其它参数,用户根据现场实际工况自行设置)。
    ● 如果有多个(N个)S系列I/O前端,站址应从01开始,依次至N为止,连续不得跳跃。
    ● 通讯协议(参见后面说明)的具体细节用户可忽略。S系列I/O前端与PLC的接口程序名为S_PLC 。
    ● PLC将对各S系列I/O前端不停进行循环采集及控制输出,1~2秒之内即可将32个S系列I/O前端采集或输出控制完毕。
    ● 采集及输出控制单元皆存放于固定V变量区,由用户读取或写入(模拟信号读取或写入格式为INT)。占用V区空间从V3900起始,占用1124字节,即到V5024结束 ,其中V3900~3933为连接S系列I/O前端定义前端个数及型号定义区;V4000~V5024为S系列I/O前端输入输出数据映射区,每个I/O前端分配32个字节,连接32个前端时共计为1024 字节(参见I/O数据映射区说明)。
三、连接程序说明
    S系列I/O前端与 S7-200(CPU226)的连接程序(程序名称为S_PLC)包含一个主程序,8个子程序和3个中断服务程序。3个中断服务程序分别是端口1(PORT1)接受信息完成中断(事件号为24)、端口1(PORT1)发送字符中断(事件号为26)、定时中断0(事件号为10,定时中断时间间隔寄存器为SMB34)。
    主程序(MAIN)进行通讯口2(PORT1)的初始化,并触发发送字符中断,启动S7-200(CPU226)对S系列I/O前端的通讯。当与一个S系列I/O前端通讯完成后,由接收中断程序自动启动与下一个站址S系列I/O前端的通讯,如此循环往复。定时中断0程序是对发送字符和接收信息完成中断超时(>50ms)的处理,该程序将停止对这两个中断的响应并启动下一个站址的S系列I/O前端的通讯工作。
    用户只要将该段主程序(MAIN)嵌入自己的主程序中,将余下的子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置入用户系统程序中,然后修改USER_SET子程序,根据所需连I/O前端的个数及型号定义V3900~3933变量区即可。
    主程序及其说明如下:
    Network1
    LD     SM0.1              &nbs

网友A:
本文提供了一种在西门子工控应用场合大量引入廉价输入/输出通道的方法.

网友B:
这样占用了s7-200的端口和内存资源。采集速度也不是很快。
与直接家扩展,优势在哪里?

网友A:
在工业现场的采集控制项目中,秒级数据采集控制占相当大的比例,而西门子S7-200由于生产商产品区隔(不要和S7-300冲突)的需要,在I/O扩展上有很大的局限,比如模入点也就二十几点,而我们提供的方案可以使用户以S7-200为CPU,在1~2秒内采集控制大量I/O点(模入可达512点,开入可达1024点),对于不是特别要求高速处理而仅需要大量I/O通道的用户就可以用S7-200来完成以往要用S7-300来做的工作,从而降低工程造价.

网友C(2006-09-27):
请报公开报价和折扣率发给我,我有兴趣.

楼主:
在公司网站上有详细的报价,如有需要请登陆网站查询
网 址:http://www.xmson.com.cn

楼主:
由西门子S7-200(CPU226)和S系列I/O前端连接所构成的采集控制系统,它扩展系统AI/AO点最多达512点,DI/DO点最多达1024点,极大的拓展了PLC的I/O点数

楼主(2006-11-10):
网 址:http://www.xmson.com.cn

网友D:
S11XX—SXXXX是北京西姆宏生产的输入/输出模块吗?价格不知怎样,详细的资料能给我留点吗QQ531334660

网友E(2009-02-05):
看着不错,不知道真正的效果怎么样?和我联系 QQ:625726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