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Emax空气开关大问题_望高手出谋划策_急!!

楼主(2006-07-31):
现在有一台使用中的低压空气断路器,ABB的SACE Emax 6300A,抽出式结构,现在应维修需要抽出,但丝杠结构出现问题。丝杠在逆时针旋转时脱出本体,原因是在靠近面板侧的两颗螺母和丝杠出现相对运动。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你找ABB技术热线解决吧。自己不要轻易维修,万一出现问题,ABB不给换。

楼主:
我们就是abb的维修商,现在的是问题确定了,就是丝杠上的螺丝松动,位置变化使丝杠运动出错,使得抽出机构无法正常工作。现在在框架中无法抽出,抽出结构的可视部分很少,有什么巧妙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伤害到本地??
所以“万一出现问题,ABB不给换。”的问题不是问题,是换都换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