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转换一定要加匹配电路吗

楼主(2006-07-31):
请教各位大虾:A/D 转换一定要加匹配电路吗?A/D芯片为ADS1225,如果把其输入配置为高阻,是不是就不用信号调理进行匹配了呢?
The inputimpedance can be modeled by a single resistor, as shown in Figure 23.
在Figure 23.是AINP引脚与AINN引脚通过一个1G欧姆电阻连接图
   帮帮忙吧!!!!

网友A:
The inputimpedance can be modeled by a single resistor, as shown in Figure 23.
这句话我的理解是:
输入阻抗可以当作如图23所示的一个电阻.
电路图只是告诉你,该器件的等效输入阻抗为阻性1G欧姆,没让你接什麽东东.

楼主:
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那既然该芯片的输入阻抗那么高,我是不是可以把我需要采集的信号直接接上去而不需要加运放去匹配呢?

网友A:
听君自便,
但极高阻抗的模拟输入,要格外注意屏蔽保护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