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B500怎样与西门子PLC进行在线模拟?

楼主(2006-07-31):
EB500不能与西门子PLC(CPU216)在线模拟,总显示PLC没有响应,用了大家介绍的方法也不行,那位大侠能赐教一个具体的实列?
  QQ:630360876
  E-:3230JJ@163.COM

网友A:
可以模拟的.
没问题 可能你的设置有问题

QQ 365871920

MXB1975@126.COM

各种工控 软件 资料 连线

网友A:
有用到欧姆龙 欧洲版的SYSWIN软件(可以连接C500 C120 C60P)等老型号的PLC
三星H系列软件 N系列软件 ABB PLC 软件 等等 可以联系

QQ 365871920

MXB1975@126.COM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网友B:
EVIEW有些系统字不能用,不信你实验一下

网友A:
具体是哪些。

网友C:
说明书上没有吗》

网友B:
说明书上有,但是不能用.不知新产品MT5000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没有?
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给大家节约点时间.

网友D(2006-09-01):
EVIEW和200通讯效果......

网友A:
和西门子的通讯确实比较慢

网友E(2006-10-25):
我正在用LG MASTER-K200S(CPU:K3P-07AS),也是通过EB500(2.71中文版)与PLC在线仿真,同样是PLC没反应。
EB500中可选的PLC类型没有MASTER-K200S,我选了MASTER-K300S,其它的通讯设置例如波特率设成与COM口一致,不知还有什么关键设置?请指教。
EMAIL:ljchenyixi@163.com

网友A:
2.71 是EVIEW的吗? ???

网友A:
好好看看手册  在线模拟用easymanager

网友D:
把通讯超时定义长些。他们之间的通讯效果本来就不好

网友F:
第一、排除通讯电缆的问题,可以先用西门子的软件连接看,如果编程软件可以连。基本上排除了你的PC以外的问题。
第二、如果外面的问题排除了,只有一个问题就在你的PC上,也就是EB500的软件使用设置问题,最有可能就是PLC站号的问题!核对一下!

网友F:
下面引用由DAJIANGDONGQU在 2006-10-25 18:02:00 发表的内容:
  2.71 是EVIEW的吗? ???
--------------------------------------------------------------------------------------------

WeinView  台湾制造
比2.5   2.6  增加了不少新功能,技术咨询:Homelee79@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