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额定电流

楼主(2006-07-31):
请问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是电机承受的最大电流还是最小电流,还有给电机送电的空气开关,要与额定电流的比例是怎样的

网友A:
是电机常时间允许工作的电流

网友B:
1.5---3倍好像都可以

网友C:
是电动机额定负载时的电流,选空开时应大些,我们知道空开有几个参数是要注意的,如电压等级,级数,电流分触头电流,和脱扣电流,(例如:一只100A的空开,指的是触头可通过100A的额定电流,但同样100A的空开,有很多不同的脱扣电流的,有7.5A,10A,16.5A,30A,........100A )当我们要用空开来做电机的过载保护时,一定要注意脱扣电流的大小要跟电机的额定电流相同,或略大一点点,至于触头电流在考虑经济的情况下,越大越好呀。

网友D:
是指电机在正常运行是的最高电流

网友E:
"天涯孤舟"说的很好,应该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