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床抖动怪叫问题

楼主(2006-07-31):
我今天调试一台由安川伺服单元控制的数控机床,修改了FN001--刚性,pn100--速度环增益,pn101--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pn102--位置环增益,pn103--贯性比,pn109--前馈几个参数后,机床回零移动时便发出怪叫,请问这是否就是所谓系统发生了震荡,如果是震荡的话,又如何知道由哪个参数引起.我还原始参数便消除此现象,万一没原始参数真不知如何调,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网友A:
当然是震荡。
参数调整一步一步、一个一个来,一次改一批,当然不好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增益过高了。

网友C:
给刚性增益调底一点试试

网友D:
我想问的是,你们调电机时不是有一个图形的标准参考线的吗??是一个实时的图形线。以那条标准的参考线来慢慢调,调到电机没有振动为最好。

网友E:
用自动调谐功能试试.

网友F:
一般都是增义有点高吧,,可以试试把401调一下,,还有408,,409也许你机械的刚性受不了了

网友G:
把它的增益调低点就可以了。

网友H:
增益没调好。

网友I:
应该是增益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J:
  慢慢调节PID

网友K:
改为自动调节先!不行,就降低速度比例增益!不行,增大积分增益!还不行,看看机械安装,是不是电机法兰没装紧?

网友L:
建议调试时要有耐心,不要一次性修改那么多参数。请初始化后按照楼上所述一步一步调整。这种情况一般和系统关系不大。

网友M:
应该是伺服电机产生的啸叫声,适当降低pn--102位置环增益.

网友N(2006-09-05):
建议你把,pn103--贯性和pn101--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都改回默认值,pn100=pn102.大家也都说得很清楚了,参数还是一个一个调的好

耷拉;

网友:
自动调节没有调试好1!

网友O:
调整要有耐心。

网友P:
大家说的都不错,一般是增义高了,呢可以用安川的监控软件,看电机的反馈曲线调节

网友Q(2006-10-11):
一般是位置环增益过大,不排除前馈(一般应用这个参数不用调)

网友R:
应该尝试一下黄胶鞋的说法。

网友S:
应该两方面考虑,一是增益调节,另外就是如你实在需要在你所调状态下调节,机械状态也很关键!!!!!!!!

网友T:
也有可能是机械部分出现问题啦!产生颤振现象

网友U(2006-11-19):
gun是有经验的,做安川的驱动的调试,首先要做的的就是进行自动优化。优化时注意:速度给定一定要平滑,也就是说信号要品质优良,毛刺小;其次,优化时电机的速度在30转时比较好。

网友V:
门外汉进来听听高手讨论。

网友W:
那是电机的啸叫,调整电机增益,在发生啸叫的临界点往下调整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X:
参数问题

网友F:
有没有安川的调试软件下载啊,和使用说明(中文)

网友Y(2006-12-26):
看gun写的吧!

网友Z:
可能不太靠谱的想法,不过偶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滚珠丝杠螺母副的反向间隙太大,导致系统振荡.这是机械部分的问题.假如是这样的话不光在回参时,就是静止时也有啸叫.不过还是首先考虑把pn102--位置环增益\FN001--刚性减小点试试看.

网友AA:
调增益,可以把调的幅度小一点,一点一点的调,可以试试看。

网友AB:
那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