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长期低压运行有害吗?

楼主(2006-07-31):
比如380V电机长期运行在220V?

网友A:
呵呵.轻载当然是最好了!

网友B:
如果输出功率相同电流不是会变大?

网友C:
空载无害

网友D:
不行吧,那样电流很大,还请高手发表意见

网友E:
带负载不啊?

网友F:
当然有害

网友G:
轻载倒是没什么!
带负载当然有害了!

网友H:
绝不可以!我已有过教训:当时本应是380V三角接法的水泵电机(7.5kw),给我搞成Y型接法!电机发烫(80度),检查电流还在额定值下;后来才发现错了!!

网友I:
要看是什么电机了!

网友J:
当然有害了,额定电压若是380v,若运行在220v的话,电动机将发热严重而烧毁

网友K:
时间短,很轻的负载,应该没问题。

网友L:
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C:
空载无害
曾经有许多企业把一些经常空载或只带很轻的负载,
但又不宜经常启停的电机,(更换小电机又不经济时)
降压运行
比如380伏三角形接法的电机改接为
星形接法(相当于每相线圈220伏)
以降低空载电流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M:
看电流是否大于额定电流

网友B:
学习一下,个人认为即使可以也是一种浪费!

网友N:
电机输出功率变低,电机发烫,不过星形接法的电机(380V)通常3KW以下改三角形接法接220V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O:
关键是看电机的发热,电机电流大表明负载力矩大,发热就高。如果发热正常,没什么不可!

网友P:
异步电机安全运行电压规定为额定电压的+5% -10%

网友Q:
傻瓜啊,当然不行,低压运行的电机容易过热损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