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啥叫线接触器??

楼主(2006-07-31):
今天我在单位翻译一本软起的说明书
有个单词叫Line contactor翻译过来是线接触器
可这东西是啥啊
还讲了一大段,大概意思是说可以用普通接触器来控制它,且用在汽车、电子等行业里
我就想问问啥叫线接触器

网友A:
朋友我也想知道,知道了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B:
哦,据我所知没有什么线接触器,你翻译时应根据上下文来理解,我想这接触器大概是用来控制什么线或是什么自动线的吧?

网友C:
应该是电源进线接触器

网友D:
同意天涯孤舟的说法!

网友E:
应该是梅花的说法!

网友F:
天涯和梅花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G(2006-09-08):
应该是天涯和梅花的说法,我觉得天涯的说法更有道理.顺便问一下有谁知道机电方面的翻译书籍或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