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变频器炸速熔/FAULT灯显示故障----求助!!!

楼主(2006-07-31):
各位师傅,我们公司使用了一些ABB的ACS-550型号的变频器 ,但这几天发生了点问题,有几台用于矿石的破碎环境,可能是由于灰尘大的原因有些影响吧。有一台变频器发生了炸速熔,再重新更换新的速熔后,马上就炸速熔,分析可能是变频器已经损坏了;又重新更换一台,送电后正常,输入各种参数后,手动启动,变频器马上又炸速熔。后检查现场发现送电电缆有时接地时不接现象。重新更换电缆后,又新更换一台变频器后工作正常;请问各位师傅,这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是主要是主板有损坏的可能性呢!!我们想在现场检查修理一下,请教各位,能有什么损坏的元器件可以现场更换的!!最大的可能是什么?
另外,我们还有一台变频器,也是550的,约有一年没有使用了。但这几天送电后发现FAULT灯在2秒钟左右就亮了,面板上没有任何显示。这大概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MCC室内空调常温在25左右,灰尘不大,湿度应该还算正常。不会超过85%。这又是什么导致的?请各位师傅能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留个电话吧,可以交流一下!
多大功率的?

楼主:
ACS550-01-12A-04一共两台损坏。序号号尾号为635的原来在安装使用中,由于维修停机了约周时间;在准备开机生产时发现635变频器前端的速熔已经断了,电工认为是速熔有问题,也没有检查负荷是否有问题就更换了速熔后送电,一送电后就“砰”的一声响,打开一看,速熔又断了;分析可能是变频器已经损坏了;将其拆卸下来,重新更换序列号尾号为618的同型号变频器。用摇表检查电缆绝缘没有发现异常,电机绝缘也没有发现异常;将此618变频器送电,输入参数后,开机试车,马上“砰”一声速熔又断了。马上 又检查现场负荷,这时发现有一相电缆对地为零。检查现场电缆发现有一处被车撞破外皮,有时接地,有时不接地导致发生以上故障。后重新又更换一台同型号变频器后工作正常;
 今日开始检查以上两台变频器:(用数字万用表2兆欧档检测值)
635变频器: U1        V1     W1
      黑表笔    红表笔         1.754
      黑表笔           红表笔  1.758
黑表笔    红表笔  1.807
            红表笔        黑表笔                  1.758
            红表笔                      黑表笔    1.759
                         红表笔         黑表笔    1.808
         U1对PE  1.473 ;V1对PE  1.76; W1对PE  1.76。
             U2       V2     W2
      黑表笔    红表笔          0.979
      黑表笔           红表笔   0.55
黑表笔    红表笔   0.56
            红表笔        黑表笔                   0.976
            红表笔                      黑表笔     0.55
                         红表笔         黑表笔     0.55
且以上红字为缓慢的上升到现值左右;
         U1对PE 1.473 ;V1对PE1.76; W1对PE1.76。

618变频器:U1        V1     W1
      黑表笔    红表笔         1.07
      黑表笔           红表笔  1.726
黑表笔    红表笔  1.553
            红表笔        黑表笔                  1.08
            红表笔                      黑表笔    1.653
                         红表笔         黑表笔    1.06
         U1对PE 1.4 ;V1对PE  0.96; W1对PE  1.4 。
          U2        V2     W2
      黑表笔    红表笔         1.003
      黑表笔           红表笔  1.003
黑表笔    红表笔  1.026
            红表笔        黑表笔                  1.025
            红表笔                      黑表笔    1.004
                         红表笔         黑表笔    1.005
         U1对PE 1.4 ;V1对PE1.4; W1对PE1.4。

网友B:
功率模块已损坏。

楼主:
那个功率模块大概是哪个型号的呀。可以自己更换的么

网友C:
是电源进线电缆破皮,还是电机出线电缆破皮?

网友D:
你好:
   像这种炸速容的多数是主回路出问题了。可能输出模块短路,驱动电路短路,都有可能的。如果更换模块,建议你要检查一下驱动电路。无锡的 交流QQ381349107

楼主:
是出线侧电缆破皮了,我也问了一下维修的人,人家讲这种小型号的基本不修理。全是更换主板下面的整流部分和IGBT,这种是ACS550-01-12A-4的型号,要是更换这些的话,和买一个新的也差不多了,我现在估计是整流的部分有问题了。
而且我现在算是个菜鸟,我们原来也不维修变频器的。

网友A:
小变频好像没有速熔。对于550,好像R5和R6规格尺寸的才有。

楼主:
我说的那个速熔是在变频器进线电源侧的,是从些柜体上总电源过来的速熔,通过这个才送电到变频器的。现在是这个速熔炸掉了。我现在想可能也是变频器整流或者相关的东东坏了。可我想不通为什么负荷侧的电缆有接地会这样的故障呢?//

网友A:
1,整流桥坏了
2,充电回路损坏

网友E:
保质期内更换新机。但是不要做得太过分,如果炸得太厉害或者是灰扑扑的给人送到维修站,那就是纯属找呲!

楼主(2006-09-04):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