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00变频器如何输出这2个运行频率的检测信号?

楼主(2006-07-31):
F700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现在我想将变频器达到了最高和最低运行频率的2个信号送给plc,开始我想使用su 和 fu 2个端子。但我看了说明书,发现su对应的“运行频率”不知道在哪里设置?fu变成on信号的条件是高于pr42的值,显然fu不能用于最低频率达到的信号检测。那么大家觉得这2个信号应该如何获得合适?谢谢

网友A:
SU中的"运行频率"就是设定频率.
你可以用FU 和FU1来做此功能,其中FU1须自定义一个端子

网友B(2006-09-05):
你可以用FU和B2结合使用,B2可以通过端子分配改变端子功能,具体为P195,P196参数

网友B(2006-10-12):
最低运行频率
你可以设定低速度检测信号LS     参数Pr865
设定输出端子功能34或134

网友C(2007-02-06):
干嘛我找F700的使用手册只是它的产品推荐和连线图而没有它的参数一览表呢

网友D:
找本说明书看看吧,这些是变频器的基本功能,应该通过设置一些参数定义多功能端子就可以了

网友E(2007-03-20):
 长见识了 !  顶

网友F(2007-08-18):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