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无法识别em277模块

楼主(2006-07-31):
小弟用的是315-2dp加cpu216.em277的型号是277-0aa22-0xa0,
在硬件组态添加em277的时候,GSD文件上只有277-0aa20-0xa0.
运行的时候300的sf跟bf灯都亮。em277上dp-error跟dx-mode这两个灯都不亮。
重新安装GSD能否解决这问题。
那位仁兄遇到过这问题,如何解决的?
谢谢!!!

网友A(2007-05-07):
我刚刚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是用的CP342-5去与277连的,在大家的指导下, 我去查了CP SEND和CP RECEIVE。结果与书上的不一致。更改后就行了。刚开始我也怀疑SIEM089D.gsd 文件不对,为什么导出的是277-0aa20-0xa0,而我的277是型号是277-0aa22-0xa0.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因为后来他通了,就用的277-0aa20-0xa0而没有报错。因为你是用的315-2dp,这方面我不懂得,我可以确信的是277-0aa20-0xa0可以用的。em277上dp-error跟dx-mode这两个灯都不亮,表明没有数据交换。你上面都没弄好,下面当然不亮。查查上面的程序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