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库节能有些什么方案

楼主(2006-08-01):
请问冷库节能有些什么方案,可以从那几方面去考虑。

网友A:
我见过的几个,他们都是晚上开机拉温度,低谷用电,便宜.

别的方式,可以改成自动的,然后根据库房需要的温度自动调节温度.那样可以避免资源浪费.

网友B(2009-03-19):
专业冷库控制系统-节能高效、简单易用

实现远程监控、集中管理、集中控制、节能控制,功能模式切换,提高并实现冷冻、零售企业制冷设备高效自动化管理,节能管理。
典型应用:超市、肉联厂、冷藏仓储企业、食品厂、制药厂等

产品特点
·节能控制管理
·功能模式转换(高温、中温、低温和超低温冷库、冷柜)
·监测、控制全面
·适合多个品牌冷库、冷柜
·集中管理总共可监控1008台设备
·SQL数据库,数据存储可靠
·报警通知人性化,多种报警方式,报警通知管理
·所有系统操作日志跟踪
主要功能
·显示制冷设备电子地图
·显示制冷设备树
·显示各设备实时状态
·显示各设备IO状态
·实时数据查询
·制冷系统参数查询
·制冷系统故障查询
·历史数据查询、导出Excel
·历史数据曲线图(放大、缩小、查询、打印)
·日志管理(登入登出日志、参数设置日志、报警短信日志、开关机日志)
·权限管理(一般用户、高级用户、超级用户)
·报警管理(当前报警、历史报警、报警通知值班)
·短信报警、弹屏告警、语音告警、声光报警
·制冷系统运行参数修改
·制冷系统远程开关机
·制冷系统定时开关机
·制冷系统条件开关机
·制冷系统功能模式转换

详细查阅:http://www.kete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