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为什么用LABVIEW和VB测试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啊?

楼主(2006-08-01):
用VB和LABVIEW分别对同一个系统进行测试,测量出来的结果相差比较大,应该相信谁呢?

网友A:
不知道您测试的是什么,相比较而言,LABVIEW的实时性、准确性稍好。vb主要受所编写的程序性能影响。

网友B:
应该相信labview

楼主:
我有两套系统,一套是用VB写的,另一套是用LABVIEW写的,系统测量通过产品的直流电流,现在测量出来的结果是VB测量的结果要大于LABVIEW。

网友A:
从数值上2者应该没有太大差别。所以我觉得您的程序中是否做了数据修正,因为从采集回来的裸数据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C(2020-08-17):
就是采用了 数据处理

网友D(2021-03-14):
LABVIEW数据比较准确

网友C(2022-09-27):
亲 请你仔细关注 数据处理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