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减压阀氧气减压阀介绍

楼主(2006-08-01):
http://www.cnsjv.com[b]最常用的减压阀:氧气减压阀介绍-三精阀门公司提供http://www.cnsjv.com

    在物理化学实验中,经常要用到氧气、氮气、氢气、氩气等气体。这些气体一般都是贮存在专用的高压气体钢瓶中。使用时通过减压阀使气体压力降至实验所需范围,再经过其它控制阀门细调,使气体输入使用系统。最常用的减压阀为氧气减压阀,简称氧气表。
    1.氧气减压阀的工作原理

    氧气减压阀的外观及工作原理见图Ⅱ-2-7和图II-2-8。

    氧气减压阀的高压腔与钢瓶连接,低压腔为气体出口,并通往使用系统。高压表的示值为钢瓶内贮存气体的压力。低压表的出口压力可由调节螺杆控制。

    使用时先打开钢瓶总开关,然后顺时针转动低压表压力调节螺杆,使其压缩主弹簧并传动薄膜、弹簧垫块和顶杆而将活门打开。这样进口的高压气体由高压室经节流减压后进入低压室,并经出口通往工作系统。转动调节螺杆,改变活门开启的高度,从而调节高压气体的通过量并达到所需的压力值。

    减压阀都装有安全阀。它是保护减压阀并使之安全使用的装置,也是减压阀出现故障的信号装置。如果由于活门垫、活门损坏或由于其它原因,导致出口压力自行上升并超过一定许可值时,安全阀会自动打开排气。

    2.氧气减压阀的使用方法

    (1)按使用要求的不同,氧气减压阀有许多规格。最高进口压力大多为  ,最低进口压力不小于出口压力的2.5倍。出口压力规格较多,一般为  ,最高出口压力为  。

    (2)安装减压阀时应确定其连接规格是否与钢瓶和使用系统的接头相一致。减压阀与钢瓶采用半球面连接,靠旋紧螺母使二者完全吻合。因此,在使用时应保持两个半球面的光洁,以确保良好的气密效果。安装前可用高压气体吹除灰尘。必要时也可用聚四氟乙烯等材料作垫圈。

    (3)氧气减压阀应严禁接触油脂,以免发生火警事故。

    (4)停止工作时,应将减压阀中余气放净,然后拧松调节螺杆以免弹性元件长久受压变形。

    (5)减压阀应避免撞击振动,不可与腐蚀性物质相接触。

    3.其它气体减压阀

    有些气体,例如氮气、空气、氩气等永久性气体,可以采用氧气减压阀。但还有一些气体,如氨等腐蚀性气体,则需要专用减压阀。市面上常见的有氮气、空气、氢气、氨、乙炔、丙烷、水蒸气等专用减压阀。

    这些减压阀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与氧气减压阀基本相同。但是,还应该指出:专用减压阀一般不用于其它气体。为了防止误用,有些专用减压阀与钢瓶之间采用特殊连接口。例如氢气和丙烷均采用左牙螺纹,也称反向螺纹,安装时应特别注意。

网友A:
三精阀门:请问泄放阀有相应的标准吗?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行,希望您能提供一个标准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