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分析

楼主(2006-08-01):
前两天成都攀枝花一个现场出现一例断路器短路烧伤事故,当时一位现场工程师想测量进线电压。事故发生顺序如下:1.万用表档放在电压档,而表笔插在电流测量插空上;2.测量进线侧的线电压;3.当表笔离开铜排的瞬间空气断路器短路爆炸,气化火球烧伤两个人;
请问: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表笔的用错还是断路器本身的缺点?

网友A:
万用表电流档就是一条锰铜线,直接短路,对断路器不了解,不敢说。

网友B:
请教:
   断路器在什么时候能正常的跳脱,什么时候才会爆炸啊!
   太恐怖了吧!
   短路就会爆炸吗?应该不会才对啊!

请教什么时候,会发生 断路器的爆炸呢?

楼主:
在现场的其他工程师说万用表没有烧毁,反而断路器烧坏,很奇怪!!!

网友C:
表笔烧毁没有?

网友D:
肯定是表笔插错位置了,原因如下:
1. 表笔插错,直接导致线路极与极之间短路;
2. 断路器动作了,在短路的一瞬间。这证明断路器的短路保护特性是正常的;
3. 为什么断路器会爆炸呢?因为此次短路属于金属短路,是短路种类中比较厉害的一种(最厉害的是3极同时短路),它的能量非常的巨大,肯定超出了这一级断路器的短路能力,所以爆掉了。
 总的来说,主要责任在这个粗心的工程师。电就像老虎一样哦。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C:
进线侧短路,断路器当然起不到保护(不跳闸)
奇怪的是万用表的表笔都没烧毁。真怪!

网友E:
经鉴定:该电气工程师的表笔是神笔!进线侧被神笔短路后积聚了亿万能量,再加上该电气工程师的一指禅功或六脉神剑,结果,“哄!”出现一个火球......两人立马变成碳烧玉米。

网友F:
还是楼上的强!

楼主:
断路器性能应该很不错,出自名门之秀,国际著名品牌。除非开关还有没有公布的另类功能?!

网友G:
真是奇怪,有点想不通!

网友H:
变成碳烧玉米。好强!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CC1&PingPai=SIEMENS&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I:
应是测后表笔引起短路.表笔不坏笔头坏.

网友J:
是测的开关上端头吗?开关是什么型号的?万用表的结构没仔细研究过,不会是表笔头直接碰到两相电了吧?开关短路是肯定滴,教训也是深刻滴!

网友K:
哆嗦呀,我好怕。

网友L:
不可思议

网友M:
以后工作多加注意,千万要小心噢

网友N:
当表笔离开铜排的瞬间空气断路器短路爆炸,现场做什么的

网友O:
是正常现象,也是不正常现象,我遇到两次,第一次眉毛都烧掉一部分,暂时失明了几秒.都是规范操作,当时也想不出什么不正确的操作.现在分析原因有:低压电器两相间的距离设计时环境是有条件的,是安全的,如果环境超过设计环境,就有可能出问题.金属导体在两相间移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容易造成电离击穿空气短路.所以要求电工在带电操作时要方法得当.原因经验还有很多,需要大家以时间来总结

网友P:
按照楼主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检查分析过程出错,那就是在逗乐。

网友Q:
是不是断路器质量问题

网友R:
什么是金属短路.L1 L2两线短路了不也是金属短路吗
那什么不是金属短路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S:
毕老师说的有道理!

网友T:
我认为:第一是粗心造成表笔插错短路,这种情况一般是万用表挂了,你说断路器炸了,是上一级还是,下一级的,既然是量进线侧,那么在上面还有断路器吗,还是什么开关,还是下级的断路。如果是测量上级,炸下级的话,那就有点奇怪了,但是万用表是好的,那就更奇怪了。如果是上面的断路器炸的话就是断路器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U:
这个事故描述不清晰,很像不懂专业的记者写的,那些记者一般听到什么就记什么,完全不知道自己记的是不是合理的。
不太可能是万用表引起的爆炸,断路器本身有短路保护的,而且最高断流能力保守估计是35KA,35KA的电流加在万用表上会是什么结果?
有可能是万用表短路的时候引起了断路器内部某个部分故障,跟着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映,最后在表笔离开以后,断路器的上端或者下端的两根相线上掉了个体积比较大的导体,导体和母线瞬间熔化后产生极大的热量和气态离子,导致整个断路器的爆炸。

网友U:
断路器一般都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的,还有一个断流能力,就是说短路的时候如果电流超过了断流能力范围之外,断路器会因为触点熔化粘死在一起而无法跳开保护,结果就是跳上一级断路器,如果上一级断路器没有及时跳开,就爆炸了。
还有一种爆炸一般是相间短路,这种短路一般是由于一个大的导体掉到两相母排上,因为导体和母排之间有间隙,电阻较大,会在瞬间产生极大的热量,结果是导体直接被弹开,或者更糟糕的就是导体没有弹开,而是继续融化,结果也是爆炸。
以上猜想都是想象出来的,不一定正确哈。不过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一个断流能力足够大的质量过关的断路器下端两相用足够大的电缆短接,接点保证可靠,送电上去一般不会爆炸,会马上跳脱的。

楼主:
可靠的断路器必须必备短路、缺相、欠压和过流等保护,用这些功能无法解释这类故障。

网友V:
[i]表笔离开的时候爆炸?是这样吗??????
那么,接上去测量时万用表在电流档就不损坏?然后表笔离开时开关爆炸了?
千古奇闻!

网友W:
“…这是个问题!”

网友X:
我同意毕庆民老师的说法.
万用表放在电压档,虽然表笔插在电流档上,但是万用表内部是断开的,所以万用表不会烧坏.

网友Y:
不知道
这很奇怪

网友Z:
TO邹洪义:
“万用表放在电压档,虽然表笔插在电流档上,但是万用表内部是断开的 ”,说法错误。只要表笔插在电流档上,两表笔就是通路。

网友J:
老毕:金属导体在两相间移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容易造成电离击穿空气短路.
低压电有这可能吗?您说的太玄乎了。低压开关本体绝缘碳化短路看过,空气电离论头一次听。

网友AA:
表笔用错后引发的一系列。。

网友AB(2006-08-31):
应是测后表笔引起短路, 当表笔离开铜排的瞬间引起弧光短路断路器才会短路爆炸.我肯定万用表当场已经烧坏,是现场工程师故弄玄虚,不愿承认.

网友AC:
应该是标笔间短路造成。

网友AD:
可能是表笔和开关太近,离开时产生火花而引起的相间电离短路

网友AD:
苏邑波说得对

网友AE:
大电流档是通过分流电阻直接连通的,在电压档只是说明表头没有并联上.
可以分析是:
1、因为用错了万用表(即表笔在大电流插口上),操作人刚接到铜排上,即发现错了,立即缩回。
2、表笔缩回时产生了初始电弧,并迅速发展成为铜排相间短路。
3、表笔没烧坏的原因是表内分流电阻阻值相对较大,并且时间短,分流电阻因熔点高,短时也可能没烧坏,可能有过热迹象。
4、空气开关爆炸难于理解。

网友AF:
个人认为是这样,操作者在用插错表笔的万用表测电压时,不是很可靠地短接断路器端子。因多次浪涌峰值电流超过断路器极限分断电流造成断路器爆炸。这次事故中万用表笔一定烧的严重的???

网友AG:
碰到过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压时表笔插到了电流插孔,而档位是电压档,但是结果是万用表坏了,没有老兄说得这么厉害,简直不可想象。断路器爆炸既然发生,很可能就是断路器本身存在问题,因为断路器本身就是起短路保护的,却发生了爆炸岂不令人后怕

网友AH:
我也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公司新买了一个电源柜.由于安装的时候不小心,把锉刀忘在上面了.当时送电的时候也没有短路,用了两天由于震动,断路器(DW万能式的)进线短路了(瞬间),结果上级断路器也没有动作.而下级断路器触点烧坏了.灭弧罩都烧黑不。我们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AI:
干电工可一定要小心,太可怕了

耷拉;

网友:
怎么 那么不小心呀!!

网友AJ:
事故现场的分析结果如何,到现在还没有分析出来?

网友AK: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