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6-08-01):
   我公司一台型号为ABB变频器,负载为一台3KW的饮料泵。通过压变自动调节转速。但是变频器经常显示故障,代码为FL15,故障为输出接地。
   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应如何处理?

网友A:
变频器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B:
是不是环境:有水\潮湿你把变频器放在一个干燥点的地方
线要绝缘好的才行

网友C:
如果是误报的故障,可以考虑将参数3017封锁。

楼主:
型号为ACS401000532,

楼主:
电机与变频不在一处,电机环境非常潮湿。从变频器到电机距离20米

楼主:
TO 传动小混混
   请问关闭3107对真正发生故障时有无影响?

网友D:
电机绝缘受损,绝缘电阻下降,确实有接地漏电故障

网友E:
电机的绝缘不好.用兆欧表测量.

网友A(2008-08-23):
400报接地,基本上都是硬件故障。下边的功率板有问题

网友F:
电机的绝缘不好.电机环境非常潮湿,最好处理电机问题,不可屏蔽故障

网友G:
报接地 ,查看电机电缆 以及电机本身绝缘 ,如果无问题可以尝试看看驱动旁边的几个电容

网友G:
大约是47uf左右吧 好像是

网友H(2009-07-12):
变频器更换过风扇,变频器显示字母comm loss请问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