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MM440变频器请教

楼主(2006-08-01):
我用SIEMENS的MM440替换一台KEB的变频器,换上之后生产速度由以前的170PCS/MIN降至现在的150PCS/MIN,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信息只要将变频器内的设定P0310由50修改为100,速度可以得到提升。我试着修改,不过修改后显示的运行频率还是50,请问是哪里参数还需要设置,谢谢!

网友A:
改基准频率P2000。
基准频率p2000默认是50hz,频率给定4-20mA是以该参数为基准的,所以给到最大(20mA)也就能达到50hz.
p310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设定最大频率的,但他的前提是不超过p2000值!!所以你只将310设到100hz没有用。

网友A:
改P2000!
改到大于你想要的输出频率;然后改p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