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谁有伦茨公司的6011CH.4 361709的电路

楼主(2006-08-01):
请教各位高手谁有伦茨公司的6011CH.4 361709的电路
价格多少

楼主:
怎么没人顶呀\

网友A:
需要向伦茨的维修中心021-50460848咨询,据我所知,伦茨的小配件不单供

网友B(2006-09-01):
推荐使用ABB的变频器:
ACS800(0.75-2800kw)
ACS550/510(0.75-110kw)
ACS350 (0.37-7.5kw)
ACS150 (0.37-4kw)

网友C:
TLF,你的是伦茨什么型号机器上的

楼主:
伦茨8200系列,

网友C:
是多大功率上的,我可以帮你找一下

网友D(2010-09-17):
6011CH.4 361709片上有个标有2的2极管参数是什么啊??

网友E(2011-06-08):
我有50多片伦茨6011CH.4的厚膜 需要可联系我13522320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