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使用过AD7656的朋友?只用正负5V供电可以吗?

楼主(2006-08-01):
(无正文)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阿

网友A:
按照产品说明AD7656应该是正负9.5V到16.5V
该电压的作用是給输入运放供电,并且对输入模拟信号限幅,保护电路不受损坏.
若用正负5V供电,则输入信号电压超过正负5V时将被限幅,输入运放有可能失真,参考电压有可能不准. 如果你测量的输入信号电压不超过正负5V时,你不妨试试看用正负5V供电是否可行.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我看到的资料怎么是VDD----+5/+15V
VSS-----5/-15V呢
  我测量的信号电压不超过正负5V,但是基本没有尝试的机会,老板说一版成功! 晕死

网友B(2007-08-15):
请留下QQ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