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CPU容易死机

楼主(2006-08-01):
我使用的是CPU948,最近容易死机,我急需帮助,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CPU的温度是否太高。

网友B:
夏天要注意防热和防潮的问题,但是一般不会导致死机,查一下你的机器是不是散热不好和环境温度是否在正常范围,

网友C:
是不是环境恶劣呢?

网友D:
死机,怎麽个死法?
现在上网电脑,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安装了各种"流氓软件","木马软件"这些软件要占用大量CPU时间,和内存容量,甚至这些"流氓软件"在你的计算机中彼此大打出手,哪个都想当老大,争得你的计算机只好瘫痪.
若是这个问题,请快杀毒.
最近可下载以下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V1.4豪华版约13M,内嵌正版卡巴斯基V6.0免费版 (半年期),本人用此杀毒,杀出上百个"坏坏".
请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45027
免费半年的正版KAV杀毒软件.

网友E:
做过代码生成下载吗?软件问题容易死机

网友F:
西门子的特点,换一个吧

网友G:
是呀,换一个吧

网友H:
检查一下你的CPU工作电压是否正常这个很关键

网友I(2006-09-02):
是的,工作温度很关键。
你的CPU控制板已工作多少年?5年/8年??

网友J:
怎么死,现象呢?

网友K:
能在说的清楚一些吗?

网友L:
如果程序中有两个同样的输出会死机,我建议你看看plc诊断是哪个从站发生报警故障,你把报警的站点程序删了,再运行看看,你在块中有没有加ob85,ob86,ob35,fb99,加了这些后你的plc可能会为你的死机给出诊断说明,也可能不让你的plc死机,而只报 sf

网友M:
电源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要防止干扰

网友N:
我觉得博异的说法比较好,PLC由于温度或其他外部环境造成死机的可能性有但不是很高,应该检查一下CPU的诊断信息的内容.

网友L:
如果plc报busf的话,可以这样做,你把plc程序从硬件上清除,一定要清干净,据经验看来,从plc程序中是无法删除的,还有很有残留部分,这部分也许你在下载一个新程序后形成错误,你只有通过硬上清除,清除后,把plc打在stop位置,下载组态,下载过程中没有出现错误,那么正确,组态下过后再把block块中的所有文件下载,你可以在block块中按ctrl+A再点下载,编译!这样下载好后,重启plc,只要程序逻辑上没有错误,应该不会出现像你报警和停机,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在wincc界面上设一个输入区,直接指身定时器的设定端,当你启动时,plc不报警,也不停机,但你输入三遍后会突然停机,而且重启还是没有用,这是因为plc中,不能真接从wincc界面传到定时器的设定值,必须进行转换,怎么转换呢?
你可以先用move,再用bcd_i,再用i_di,再用di_r,再运算好后用round,这样直接能用了,不会停机,停机是因为plc只认16进制bcd码,你输的是十进制只会造成运算过程中的溢出,会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