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制电阻与四线制电阻的比较

楼主(2006-08-01):
有那位大虾知道三线制电阻与四线制电阻的优缺点比较吗?

网友A:
没有听说过三线电阻,四线电阻应该叫四端子电阻,一对为电流端子,另一对为测量端子,用于精密测量。

网友A:
只知道有三端电容,可以完全消除电容电极端子引线电感。

网友B:
三线制即在热电阻的一端与一根导线相连,另一端与两根导线相连,采用三线制连接方法会大大减少导线电阻对测量的影响!
四线制是在热电阻的两端各采用两根导线与仪表连接,这个一般用于要求电压或电势输入的仪表!
四线制能消除连接导线电阻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三线制还是四线制,如果需要准确测量,都必须由电阻体的根部引出,从内引线开始,而不能从热电阻的接线盒上引出.内引线处于温度变化剧烈的区域,虽然在保护管中的内引线不长,,但要求精确测量是,其电阻的影响不容忽视!

网友A:
楼上说的不是电阻,而是一种测量方法。
四端电阻的引线已经自己处理好啦,做成四端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消除引线误差,只要你电流端子和测量端子不要搞错,基本不存在引线误差。
采用四线制测量的时候,这四条线同样是有区别的,同样一组为电流端,另一组为电压采样端,电流端的两条线并不需要从电阻根部引线,接仪表测量端的引线才应该尽量靠近根部,这两组线也不能接错,否则会带来引线误差。

网友C:
大家说的这么多,看都有一点累。
几名话就能说到关键上了:三线电阻可以消除引线的误差,达到精确的目的,比较好;相对四线电阻来说三线就不如四线了,四线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更精确的那一种,绝对消除引线的误差,主要用在计量单位做为标准用,精度高的都不行了。三线和四线的二次表也有一定的差别。。。。
有问题欢迎随时来个电话,我单位长期生产这两种,我是专家哦!呵呵!
上海恒安特仪表(济南办)
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