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咨询

楼主(2006-08-01):
请问各位:变频器的缺相保护是检测的直流电压还是其它什么?滤波电容容量变小将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A:
变频器的缺相保护是检测的三相交流输出;滤波电容容量变小将会出现冲放电速度加快,二极管指示灯灭的比较快,这时候最好换电容,否则会造成模块烧毁.

楼主:
谢谢浪里一叶舟:我的变频器是烟台国产HF-G7-T7.5,其它工作都正常,开机后运行正常,工作大概30秒后,出现P.F.故障,查说明书该故障为输入电源缺相,然而检查输入电源三相是正常的,直流整流电压在530V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只是输出U.V.W电压偏小,用FULK 17B测量输出电压在96V左右,故障现象就是上面现象,请指教故障原因所在?谢谢!

网友B:
输出频率低时。输出电压也低。

楼主:
   输出频率50Hz 输出电压96V,输出频率30Hz 输出67V, 频率20Hz,输出52V,也就是输出频率低时,输出电压也低。

网友C:
检查一下输出最高频率的参数值;将输出最高频率设在60Hz,运行频率可以在设在60Hz以下,你所说得输出频率其实是运行频率。
联系方式:
    www.hongyong2000.any2000.com

网友D:
如有电压增益功能可查看一下系数的设置

楼主:
  鸿雁:最高频率是在60Hz,输出频率肯定不会超过最高频率。
  8638:无电压增益功能。
  无论在哪种频率下运行,输出电压偏低是一个问题,但主要的是在运行不到30秒后有一个P.F.保护故障,变频器立即停止,故障原因?请问高手:会不会是逆变模块有问题。

网友E:
输出电压应该是和电机额定频率和额定电压有关而不是和最高频率有关。

但是流星雨不会傻到把电机额定频率写个N百赫兹吧?

电机参数都设对了吗?带电机了吗?

那个故障应该是检测电路有了问题,但是为什么输出电压那么低...除非流星雨真的把电机参数乱设一气,否则还是感觉逆变环节有问题。

楼主:
  自动化老菜鸟: 国产这款变频器不用设置电机参数,它和其它变频器如西门子变频器不一样,西门子变频器需要设置电机参数,而这台不用设置;是带了电机的,就算不带电机,变频器空载的情况下在无故障时也应该有正常输出。
  输入缺相保护是否像“浪里一叶舟”所说的检测输出电压,由于输出电压偏低,所以才会出现P.F.保护。那么输出电压偏低,是否就应该是控制逆变的控制回路有问题。

网友E:
你是说变频器和电机配套的?!

那估计是硬件有问题了。还是问厂家吧。我没招了。

因为你开头没有说清楚是输入缺相还是输出缺相,所以浪里一叶舟才说检测输出电压。既然你说P.F.保护是输入缺相,那和输出没有关系。当然不排除该变频器偷懒,就检测了输出电压来推断输入缺相。

网友F:
输入检测电路有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
    变频器故障已经解决,正象“zidonghua88”说的,输入检测电路出现了故障,再次谢谢各位的相助,如有其它问题,能够再和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G(2009-02-26):
为什么变频启动到固定频率后,又慢慢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