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零序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6-08-01):
请问零序电流互感器和一般的电流互感器有什么区别啊,怎么查不到?

网友A:
零序电流互感器和一般电流互感器原理一样,只是它检测、变换的是零序电流。例如:电动机的三根相线通过电流互感器,星点接零线时,电流互感器检测、变换的电流既为零序电流(零线电流)

网友B:
呵呵,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