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基本原理

楼主(2006-08-01):
步进电机的基本原理
步进电机作为执行元件,是机电一体化的关键产品之一, 广泛应用在各种自动化控制系统中。随着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步进电机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在各个国民经济领域都有应用。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步进电机可以作为一种控制用的特种电机,利用其没有积累误差(精度为100%)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各种开环控制。

现在比较常用的步进电机包括反应式步进电机(VR)、永磁式步进电机(PM)、混合式步进电机(HB)和单相式步进电机等。

永磁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步进角一般为7.5度 或15度;

反应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步进角一般为1.5度,但噪声和振动都很大。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磁路由软磁材料制成,定子上有多相励磁绕组,利用磁导的变化产生转矩。

混合式步进电机是指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它又分为两相和五相:两相步进角一般为1.8度而五相步进角一般为 0.72度。这种步进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也是本次细分驱动方案所选用的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的一些基本参数:

电机固有步距角:

它表示控制系统每发一个步进脉冲信号,电机所转动的角度。电机出厂时给出了一个步距角的值,如86BYG250A型电机给出的值为0.9°/1.8°(表示半步工作时为0.9°、整步工作时为1.8°),这个步距角可以称之为“电机固有步距角”,它不一定是电机实际工作时的真正步距角,真正的步距角和驱动器有关。

步进电机的相数:

是指电机内部的线圈组数,目前常用的有二相、三相、四相、五相步进电机。电机相数不同,其步距角也不同,一般二相电机的步距角为0.9°/1.8°、三相的为0.75°/1.5°、五相的为0.36°/0.72° 。在没有细分驱动器时,用户主要靠选择不同相数的步进电机来满足自己步距角的要求。如果使用细分驱动器,则‘相数’将变得没有意义,用户只需在驱动器上改变细分数,就可以改变步距角。

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进电机。

DETENT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DETENT TORQUE 在国内没有统一的翻译方式,容易使大家产生误解;由于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不是永磁材料,所以它没有DETENT TORQUE。

步进电机的特征
高精度的定位:
步进电机最大特征即是能够简单的做到高精度的定位控制。以5相步进电机为例:其定位基本单位(分辨率)为0.72°(全步级)/0.36°(半步级),是非常小的;停止定位精度误差皆在±3分(±0.05°)以内,且无累计误差,故可达到高精度的定位控制。(步进电机的定位精度是取决于电机本身的机械加工精度)

位置及速度控制:
步进电机在输入脉冲信号时,可以依输入的脉冲数做固定角度的回转进而得到灵活的角度控制(位置控制),并可得到与该脉冲信号周波数(频率)成比例的回转速度。

具定位保持力:
步进电机在停止状态下(无脉波信号输入时),仍具有激磁保持力,故即使不依靠机械式的剎车,也能做到停止位置的保持。

动作灵敏:
步进电机因为加速性能优越,所以可做到瞬时起动、停止、正反转之快速、频繁的定位动作。

开回路控制、不必依赖传感器定位:
步进电机的控制系统构成简单,不需要速度感应器(ENCODER、转速发电机)及位置传感器(SENSOR),就能以输入的脉波做速度及位置的控制。也因其属开回路控制,故最适合于短距离、高频度、高精度之定位控制的场合下使用。

中低速时具备高转矩:
步进电机在中低速时具有较大的转矩,故能够较同级伺服电机提供更大的扭力输出。

高信赖性:
使用步进电机装置与使用离合器、减速机及极限开关等其它装置相较,步进电机的故障及误动作少,所以在检查及保养时也较简单容易。
小型、高功率:
步进电机体积小、扭力大,尽管于狭窄的空间内,仍可顺利做安装,并提供高转矩输出。

网友A:
写得很好

网友B:
不错,非常好!通俗易懂

网友C:
了解得更清晰了,谢楼主

网友D:
好,多多宜善

网友E:
可以可以,細分驅動器的一些知道可以再介紹介紹。

网友F:
在这个论坛上这个文章已经被转载了多少次了?

网友G:
非常同意罗小华的意见:
“可以可以,細分驅動器的一些知道可以再介紹介紹。”
这样对于我们在应用上会有非常大的实质性的提高。
谢谢楼主!

网友H:
长见识了,谢谢拉!

网友I(2006-09-13):
说说它的缺点吧

楼主(2006-08-01):
步进电机作为执行元件,是机电一体化的关键产品之一, 广泛应用在各种自动化控制系统中。随着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步进电机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在各个国民经济领域都有应用。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步进电机可以作为一种控制用的特种电机,利用其没有积累误差(精度为100%)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各种开环控制。

现在比较常用的步进电机包括反应式步进电机(VR)、永磁式步进电机(PM)、混合式步进电机(HB)和单相式步进电机等。

永磁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步进角一般为7.5度 或15度;

反应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步进角一般为1.5度,但噪声和振动都很大。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磁路由软磁材料制成,定子上有多相励磁绕组,利用磁导的变化产生转矩。

混合式步进电机是指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它又分为两相和五相:两相步进角一般为1.8度而五相步进角一般为 0.72度。这种步进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也是本次细分驱动方案所选用的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的一些基本参数:

电机固有步距角:

它表示控制系统每发一个步进脉冲信号,电机所转动的角度。电机出厂时给出了一个步距角的值,如86BYG250A型电机给出的值为0.9°/1.8°(表示半步工作时为0.9°、整步工作时为1.8°),这个步距角可以称之为“电机固有步距角”,它不一定是电机实际工作时的真正步距角,真正的步距角和驱动器有关。

步进电机的相数:

是指电机内部的线圈组数,目前常用的有二相、三相、四相、五相步进电机。电机相数不同,其步距角也不同,一般二相电机的步距角为0.9°/1.8°、三相的为0.75°/1.5°、五相的为0.36°/0.72° 。在没有细分驱动器时,用户主要靠选择不同相数的步进电机来满足自己步距角的要求。如果使用细分驱动器,则‘相数’将变得没有意义,用户只需在驱动器上改变细分数,就可以改变步距角。

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进电机。

DETENT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DETENT TORQUE 在国内没有统一的翻译方式,容易使大家产生误解;由于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不是永磁材料,所以它没有DETENT TORQUE。

步进电机的特征
高精度的定位:
步进电机最大特征即是能够简单的做到高精度的定位控制。以5相步进电机为例:其定位基本单位(分辨率)为0.72°(全步级)/0.36°(半步级),是非常小的;停止定位精度误差皆在±3分(±0.05°)以内,且无累计误差,故可达到高精度的定位控制。(步进电机的定位精度是取决于电机本身的机械加工精度)

位置及速度控制:
步进电机在输入脉冲信号时,可以依输入的脉冲数做固定角度的回转进而得到灵活的角度控制(位置控制),并可得到与该脉冲信号周波数(频率)成比例的回转速度。

具定位保持力:
步进电机在停止状态下(无脉波信号输入时),仍具有激磁保持力,故即使不依靠机械式的剎车,也能做到停止位置的保持。

动作灵敏:
步进电机因为加速性能优越,所以可做到瞬时起动、停止、正反转之快速、频繁的定位动作。

开回路控制、不必依赖传感器定位:
步进电机的控制系统构成简单,不需要速度感应器(ENCODER、转速发电机)及位置传感器(SENSOR),就能以输入的脉波做速度及位置的控制。也因其属开回路控制,故最适合于短距离、高频度、高精度之定位控制的场合下使用。

中低速时具备高转矩:
步进电机在中低速时具有较大的转矩,故能够较同级伺服电机提供更大的扭力输出。

高信赖性:
使用步进电机装置与使用离合器、减速机及极限开关等其它装置相较,步进电机的故障及误动作少,所以在检查及保养时也较简单容易。
小型、高功率:
步进电机体积小、扭力大,尽管于狭窄的空间内,仍可顺利做安装,并提供高转矩输出。

大名。。

网友(2006-09-14):
xuexi学习一下 啊

网友J:
不错,不错,学习了,能不能再说一说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K:
这个上面讲的就是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L:
学习中!

老实人:li

网友:
提起步进电机我就来气,以前用过一个五相永磁式步进电机,随设备引进日本的,驱动器经常出问题,达林顿管烧了几次,后来电机也烧了,重缠了一次效果也不好,因为找不到国产的耐高温的漆包线,一气之下用伺服电机彻底将它替换了。
步进电机是二三十年前的产物,尽管后来又开发出两相混合式带细分功能的步进电机,性能上较以前有很大的改善,以前的品种彻底地停止生产,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步进电机许多行业仍在使用,那是历史沿用的结果。随着伺服电机价格的下降,已经降到了和步进差不多的水平了,逐步被伺服电机所取代已成为定势,步进与伺服电机相比,功能上简直无法相比的。不过从学习的角度出发,步进电机也有它可取之处,在频繁启停、定位等发面毕竟比普通电机有革命性的进步。

网友M:
“随着伺服电机价格的下降,已经降到了和步进差不多的水平了”
小步进电机加驱动器也就几百块,那家的伺服有差不多的价格?

老实人:li

网友:
楼上看来对步进电机很有感情,十年前首次接触步进电机时,也为其魅力折服,用过几种类型的,近五六年才开始用伺服,用过之后返回头再对比一下步进,你就和我有同样的感觉了。小步进是比小伺服价格贵点,中步进还有价格优势吗?

网友N(2006-10-14):
呵呵,有意思,似乎又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较上了。
对于电机选用,我推崇那句很经典的话“根据工艺需求选性价比最高的”,有讨论这问题的,查阅该板块“精华区”。

网友O:
好呀
学到了一些知识

网友P:
对于电机选用,我说“根据工艺需求选性价比最高的”,有讨论这问题的,查阅该板块“精华区”。

网友Q(2006-11-21):
这个上面讲的就是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
对于电机选用,我推崇那句很经典的话“根据工艺需求选性价比最高的”,有讨论这问题的,查阅该板块“精华区”。

网友R(2006-12-26):
三相的为什么不是0.6°/1.2°。而是0.75°/1.5°

网友S:
不少步进电机的转子齿数为50齿,以此为例,采用3相6拍或者12拍驱动时,步距角为:360/50/6或者360/50/12 得:1.2或0.6。看来楼主所举例之步进电机不是50齿的。
否则除非是进行了非整步距驱动!

网友T:
步进电机与伺服目前价格怎样?刚刚接触收益不少  谢谢

网友S:
看功率或者力矩,同等情况下,步进约为伺服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