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星 V7.10 版本新增功能介绍shiji

楼主(2006-08-01):
世纪星 V7.10 版本同世纪星 V7.00 及以前的版本相比较,新增或增强了以下功能:
1、世纪星帮助:全面修改了世纪星的在线帮助;增加了大量的使用示例;提供世纪星使用入门示例。
2、个性化设置:用户可以设置自己的组态开发界面,主要有:动态浏览器:提供最大化的工作空间; 自定义菜单、工具栏:用户可以增加、减少菜单和工具栏的项目,还可以新增工具栏,创建自己专用的工具栏项目;工具编辑:用户可以增加、删除常用工具,如:notepad.exe、mspaint.exe 等;自定义界面风格:可以设置5种个性化界面风格。
3、组态报表功能增加:在组态报表模板中可以设置报表底图;在报表任何位置插入图像;提供标准数据库(如:Access、SQL 等)数据向导导入功能;增加了多种统计函数;常用曲线(如:柱状图、圆饼图、折线图、散点图等)插入等。
4、内嵌数据库管理功能:系统运行时,通过函数 DBAccess() 调入数据库管理对话框,可以实现对标准数据库进行增加、修改、查询、删除和打印等功能。
5、语音报警:无需预先录制语音,计算机就能实现语音报警,支持中文、英文两种语言。
6、报警组和优先级报警:可以组合报警组和优先级报警两种方式查询系统报警信息。
7、配方功能:在系统运行时,可以浏览配方;提供对话框实时修改配方。
8、网络浏览:提供备用IP地址,在网络故障时,系统自动与备用机器建立连接,确保数据实时、完整。
9、WEB 功能:客户端全屏显示;远程报警数据查询;远程历史数据查询。
10、变量字典:增加排序功能,可以按变量浏览列表中的任何一项进行排序;更新了变量检索算法,大幅缩短了上万个变量的查找时间。
11、分段线性转换表:建立分段线性转换表(即:非线性转换表),在定义变量时直接将变量和分段线性转换表相连,系统自动进行分段线性转换;可以用函数在世纪星的任何地方实现分段线性转换;提供分段线性表的导入和导出功能。
12、累计转换方式:在定义变量时可以直接定义变量具有累计功能;提供直接累计和差值累计两种累计转换方式。
13、变量使用查询:可以查找变量使用的具体位置,如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的“程序运行时”使用了“10”次等;提供在画面中使用变量的图素的坐标。
14、随意选择画面中图素:利用 CTRL 键和鼠标组合,可以任意选中或取消选中画面中的图素。
15、成组修改图素属性:选中的图素所具有的相同属性(如:字体、颜色等)可以一次性修改。
16、图素锁定:可以锁定画面中的图素和单元。
17、图像导入:能直接导入15种图形格式的图像文件(如:BMP、JPG、GIF 等格式的图像文件)。
18、动态调入 JPG、GIF 图像:运行时可以动态调入 JPG、GIF 图像。
19、运行时右键弹出菜单:在系统运行时,按鼠标右键,弹出用户定义的菜单,并执行相应的功能。
20、信息显示对话框:在系统运行时,提供信息显示对话框,该对话框可以自动调整窗口大小;可以设置按钮数量、按钮信息;所有按钮均与命令语言相连接。
21、在画面的任意位置显示提示信息(Tip):在系统运行时,当鼠标移动到指定画面的指定区域时,将出现提示信息。
22、多种立体图库:提供立体按钮、立体开关、立体指示灯等多种立体控件。
23、LED 控件:提供以 LED 方式显示的时钟控件和数值控件。
24、批次曲线:批次曲线是用于生产过程中,显示批次处理数据的曲线控件,有2条设定曲线、8条实时曲线,并允许对未执行的设定点的参数进行调整。
25、表格框控件:在画面中可以插入表格框控件,并且可以直接调入组态报表模板,实现组态报表的各种功能;可以实时刷新显示动态数据;直接调入配方,修改后可以再存回到配方中;能设置表格的行标题和列标题。
26、设备驱动程序:新增上百多个设备驱动程序。
27、设备通讯测试:世纪星的开发系统中,在添加硬件设备驱动的同时,可以对该设备进行通讯测试,查看与世纪星相连的设备是否通讯正常。
28、仿真 PLC:用户开发世纪星工程时,经常用到 IO 驱动设备,而这些 IO 设备已经安装在现场,因此需要一个模拟 IO 设备,仿真 PLC 就是一个能模拟现场 IO 数据的仿真设备,可以模拟现场设备向世纪星提供数据,用于程序调试或模拟显示。
29、通讯失败时 IO 数据显示选择:IO 设备通讯失败时,变量可以显示问号、保持原值或显示零。
30、选择读取 IO 变量值:在串口通讯时,利用 ReadIOData() 函数,选择读取特殊“采集频率”的 IO 变量的值。
31、切断或连通设备通讯:系统运行时,可以随时切断或连通与硬件设备的通讯。
32、I/O口操作函数:利用 I/O 口操作函数可以直接操作 I/O 口,支持 Windows 98/NT/2000/XP 平台。
33、串并口操作函数:可以直接操作计算机串并口,用于计算机与设备通讯,如操作打印口,可以实现单行实时数据打印。
34、设备故障自恢复功能:世纪星与设备通讯时,一旦出现通讯故障,世纪星停止与该设备的通讯,在尝试恢复时间到时,将尝试与设备重新建立通讯连接。
35、无线 GPRS 数据传输:利用无线移动数据通讯高速的数据传输功能和永远在线的特点,从而确保数据传输的及时准确。
36、网络控件:用户可以借助该控件利用 VC++ 或 VB 等开发工具编写应用程序和世纪星在网络中进行数据交互,世纪星将每个用户程序当作一个设备对象(从站),既可是本机的应用程序,也可是网络上其他机器的应用程序。
37、与VC++的接口功能:提供 UserDll() 函数,用户可以在命令语言中调用,每调用一次 UserDll() 函数,系统自动调用 UserFunc.dll 中的 UserFunction() 函数,世纪星提供 UserFunc.dll 的 VC++ 源程序,用户可以通过这个接口,借助于 VC++ 完成组态软件无法完成的功能(如:复杂算法等)。
38、主站和从站通讯:世纪星可以和其他软件通过 Modem、RS232、RS485、RS422通讯口,按照 MODBUS 协议进行通讯,通讯时,世纪星可以做为主站,也可以作为从站。
39、历史数据补余:具有数据存储功能的下位机,当与上位机建立通讯后,世纪星能将下位机中存储的数据补充到历史数据库中;本功能适用于记录仪、仪器仪表、电力系统的数据采集。
40、用户工程发布:用户在用世纪星开发完工程后,可以将工程随同世纪星安装光盘进行网络发布。
具体请参阅世纪星帮助在线帮助或《世纪星用户手册》。
北京世纪长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总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号国际创业园2号楼25E
联系人:徐先生
电 话:(010)82896868-809
传 真:(010)82893362
邮 编:100085
邮 箱: info@chncla.com
网 址:http://www.chncla.com/

楼主:
欢迎索取最新版本的试用软件及学习资料

楼主:
世纪星组态软件在电缆在线检测系统中的应用
北京世纪长秋科技有限公司
一、概述
随着机组容量的增大,自动化水平相应提高,电缆用量越来越多。由于电缆长度增加,其火灾事故的发生概率也相应增加。火力发电厂一旦发生电缆火灾,将造成严重损失。目前在建和运行中的火力发电厂,大多仍采用易燃电缆,因此,电缆防火问题尤为突出。
据统计:
美国在1965-1975年统计的3285次电气火灾事故中,电线电缆火灾事故就占30.5%,直接损失约4000万美元。
日本曾对电力、钢铁、石油化学、造纸等工厂企业调查,有78%的单位发生过电缆着火,其中危害程度较大的事故占40%。
国内,据有关资料统计,近20年来,我国火电厂发生电缆火灾140多次,其中1986-1992年7年间竟达75次。有24个电厂发生过二次及以上电缆火灾事故,个别电厂达4-6次。70%以上的电缆火灾所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其中2/5的火灾事故造成特大损失。1975-1985年间,因电缆着火延燃造成的重大事故发生60起,造成直接和间接损失达50多亿元。
通过事故的分析,引起电缆沟内火灾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电缆中间头制作质量不良、压接头不紧、接触电阻过大,长期运行所造成的电缆头过热烧穿绝缘,最后导致电缆沟内火灾的发生。根据多次事故分析发现,从电缆头过热到事故的发生,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时间较长,通过电缆在线监测系统完全可以防止、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
许多单位多年前就总结出这一经验,利用人工,每天进行电缆中间头温度的巡测,根据温度的改变而分析其运行状况,避免了多次事故的发生,但耗费大量的人力,因此说电缆故障在线监测及电缆沟火灾预警系统系统对发电厂安全运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虽然大部分发电厂不惜大量资金早已进行电缆沟的防火封堵及普通消防报警装置,但是电缆沟火灾仍有发生,这些措施只能起到电缆着火后减轻事故范围的作用,没有从根本上限制减少火灾的发生。进行电缆在线监测才是从根本上限制电缆沟内火灾发生的有效可行的方法。

二、电缆在线检测监控系统软件
电缆在线检测监控系统软件是北京世纪长秋科技有限公司和韦安搏电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在《世纪星组态软件》基础上针对电缆在线检测开发的专用系统。
《世纪星组态软件》 是在PC机上开发的智能型人机接口(MMI)软件系统,它以 Windows 98/2000/NT/XP 中文平台作为其操作系统,全中文界面,并充分利用了Windows的各种便利功能。
《世纪星组态软件》由开发系统和运行系统组成。开发系统是《世纪星组态软件》的集成开发环境,软件开发者在这个环境中完成界面的设计、数据库定义、动画连接、硬件设备安装、网络配置、系统配置等。该系统具有先进完善的图形生成功能;数据库中有多种数据类型,不但能合理地抽象控制对象,而且能非常简单、方便地对数据的报警、趋势曲线、历史数据记录、安全防范等进行操作;开发者利用其丰富的图形控件和自定义图库功能,可以大大减少设计界面的时间;通过简单而实用的编程命令语言,开发者不需要编程经验就可以设计完成实际工程;方便的硬件设备安装向导和全面地支持国内国际工控底层设备,彻底实现工控现场的数据采集和监控功能。
运行系统是《世纪星组态软件》系统的实时运行环境,用于显示开发系统中建立的动画图形画面,并负责数据库与硬件设备的数据交换。运行系统能实时而形象地反映现场的所有参数和实际情况;通过实时数据库管理从工业控制对象采集各种数据;可把数据的变化用动画的方式形象地表示出来,同时完成实时和历史报警、历史数据记录、实时和历史趋势曲线等监控功能;可生成历史数据文件,用于追忆历史事件;灵活方便的组态式报表,可充分满足用户的各种报表需要。
电缆在线检测监控系统软件的主要特点:
本系统以人机交互方式直接作图的方法生成显示画面,进行系统配置组态,全部定义工作直观具体,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定义方法,且还具有实时动态点显示功能。实时画面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静态画面,常称为工作现场背景图;另一部分是动态点,包括实时更新的状态和检测值。系统的监控功能:可对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视,包括各集线器的运行状态和网络通信情况等,一旦发现异常,系统必须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维修或调整。另外对组态的在线修改功能,如上限设定值的改变,对某个检测点或若干个检测点的离线直接操作。及时了解现场运行状态、各种运行参数的当前值及历史数据显示分析、各种功能画面的切换、是否有异常情况发生以及音响报警装置提示等功能。此运行平台为一个系统管理软件,可在线监测系统运行状态,进行故障报警,报警画面切换,历史数据分析,数据存储,报表生成打印和在线修改集线器参数等功能。

三、现场监视图

四、总貌画面

五、温差设置及报警

六、温度分析

状 态: 在线

公司简介
产品目录
供应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世纪长秋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徐先生
电  话: 82896868(10线)
传  真: 010-82893362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号国际创业园2号楼25E
邮  编: 100085
主  页: http://www.chncla.com/contact.html

楼主:
世纪星组态软件在煤矿安全生产监测系统中的应用
北京世纪长秋科技有限公司
一、概述
煤炭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我国的煤炭工业长期停留在人工开采水平,生产效率低,安全隐患多,如瓦斯爆炸、地下渗水等事故经常发生。随着计算机应用在各行各业的逐步普及,煤炭生产水平目前逐步实现了自动化,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因为煤矿开采的特殊环境,容易发生事故,煤矿行业也被称为高危险的行业。利用监控系统软件,地面或中心监控人员可以直接对井下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不仅能直观的监视和记录井下工作现场的安全生产情况,通过在井下安装温湿传感器瓦斯探测器,能及时发现事故苗子,防患于未然,也能为事后分析事故提供有关的第一手图像资料,为将来的安全生产提供可靠的保证。因此监控系统是现代矿井安全生产监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日益重视,以及矿务局自身现代化管理的需求,煤矿安全监测系统越来越体现出其重要性。
二、系统功能要求
安全生产监控系统容通风安全环境监测监控、矿井生产监测监控和工业摄像监视监控于一体。可就地显示瓦斯浓度、风量、风压、温度等参量。监控中心对各种传感器的信息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处理和超限判别。超限情况时监控中心及现场均应有语音或声、光报警。通过远程开关可实现风电瓦斯闭锁,监控中心也可根据要求进行远程人工断电/复电。
监测主机的信息能够实时、准确、稳定地上传到煤矿集团公司监测监控信息网。
系统必须具有系统煤矿安全标志,井下监测点的设置应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要求。
三、系统组成要求
系统主要由地面中心站设备、传输接口、井上下分站(或干线驱动器)、传感器、传输电缆、信号电缆及光缆等组成。
地面中心站主机与分站(或干线驱动器)之间采用光缆连接。
1、地面中心站
地面中心站的监测主机选用工业控制计算机, 一台工作,一台热备用。主机通过传输接口与地面、井下各分站通讯,监测主机配置打印机。系统主机可为双机热备方式实现自动切换,也可人工干预双机切换。
地面设4个终端机,分别设在总工室、通风区、安监站和监控中心。
中心站主机显示器可以显示动、静态图形、数据、曲线、采掘工程平面图、风流图、模拟量配置图等。在网络上的任一台授权的工作站上能够显示所有的参数。
2、井下设备配置
为防止井下有毒有害气体危害人身和设备安全,在井下采区工作面、掘进头及主要巷道、机电硐室等处可选择安设瓦斯、温度、一氧化碳、风速、负压等环境监测传感器;在风门处设风门开关传感器;对风机、皮带、变电所开关等机电设备的状况监测和监控。
分站将监测信息传送到地面中心站,当瓦斯超限时,由分站自主判别后可对有关设备实时断电,必要时也可以通过主机实现异地断电。
四、实现方法
1、系统拓扑图

2、上位机软件(用于主机和备机)
主机、备机软件采用《世纪星》监控组态软件,可以实现:双机热备、图形动画显示、报警、曲线等功能。
《世纪星组态软件》是在PC机上开发的智能型人机接口(MMI)软件系统,它以Windows 98/2000/NT/XP 中文平台作为其操作系统,全中文界面,并充分利用了Windows的各种便利功能。
《世纪星组态软件》由开发系统和运行系统组成。开发系统是《世纪星组态软件》的集成开发环境,软件开发者在这个环境中完成界面的设计、数据库定义、动画连接、硬件设备安装、网络配置、系统配置等。该系统具有先进完善的图形生成功能;数据库中有多种数据类型,不但能合理地抽象控制对象,而且能非常简单、方便地对数据的报警、趋势曲线、历史数据记录、安全防范等进行操作;开发者利用其丰富的图形控件和自定义图库功能,可以大大减少设计界面的时间;通过简单而实用的编程命令语言,开发者不需要编程经验就可以设计完成实际工程;方便的硬件设备安装向导和全面地支持国内国际工控底层设备,彻底实现工控现场的数据采集和监控功能。
运行系统是《世纪星组态软件》系统的实时运行环境,用于显示开发系统中建立的动画图形画面,并负责数据库与硬件设备的数据交换。运行系统能实时而形象地反映现场的所有参数和实际情况;通过实时数据库管理从工业控制对象采集各种数据;可把数据的变化用动画的方式形象地表示出来,同时完成实时和历史报警、历史数据记录、实时和历史趋势曲线等监控功能;可生成历史数据文件,用于追忆历史事件;灵活方便的组态式报表,可充分满足用户的各种报表需要。
五、软件设计
1、综采工作面

2、掘进系统

3、安全监控井下布置图

4、排水系统

状 态: 离线

公司简介
产品目录
供应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世纪长秋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徐先生
电  话: 82896868(10线)
传  真: 010-82893362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号国际创业园2号楼25E
邮  编: 100085
主  页: http://www.chncla.com/contact.html

网友A:
有图片配合会更好些。

网友A(2006-09-06):
看过你们的资料,还不错。。希望以后能用到。

网友A(2006-10-11):
路过。我也顶一下。。

网友B(2007-03-07):
支持国产软件!!

网友C:
比组态王有进取心!

网友D:
  你好,想了解下世纪星的组态软件,给我寄个光盘吧,谢谢
用户姓名:瞿绍洋
公司名称:艾默生富塞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26区创业路艾默生大楼三楼
Email:qshyang369@126.com
电话:0755-27807951-369
邮编: 518101

网友E:
顶一下,支持国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