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问题求助

楼主(2006-08-01):
各位大侠,我有一个LG MASTER-K60S PLC,现在出现问题了,POWER灯亮,ERROR灯亮,RUN灯不亮,用电脑连接PLC后出现code check 00521,没有用户手册不知道什么意思,请教各位大侠这个故障是什么,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60S的资料 没注意过.有可能是程序丢失了.

楼主:
不是程序丢失,可以download程序

网友A:
那需要查查 资料了.

楼主:
不好找啊,都停产了,郁闷.

网友B:
既然可以download程序,为什么不重新建一新程序重新下载看看行不行。

网友C:
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编写的程序~~这个提示是PLC出现了错误吧~~!这个型号的手册很好找的啊~~你找到一对照就知道了~~!实在不行你加我QQ  我给你一份~~!!554997698

网友D:
可能是程序丢了

网友E:
是程序丢了!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刚才把程序重新看了一遍,end后多了条指令j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