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隔离器

楼主(2006-08-01):
急需一款符合以下要求的光电隔离器:
1.输出端开关动作时间小于10微秒.
2.输出二端关闭时耐压250V以上.
有知道这种器件型号在大侠请告知一声,谢谢了

网友A(2008-04-29):
光电隔离器、串口隔离器(能光隔5000伏电压)
一、 产品简介:
CE2109是RS-232串行光电隔离器又称为光电隔离器 ,它采用了先进的光电隔离技术,极大限度地保护了RS-232串行接口设备, 避免了地线回路电压、浪涌、感应雷击、静电、热拔等恶劣环境对RS-232设备的损坏。
二、产品特点:
★ 符合EIA RS-232和CCITT V.24异步协议
★ DB9针和DB25针可选
★ 保护串口,抑制静电和浪涌
★ 防止地线回路和浪涌损坏设备
★ 采用光电隔离,抗于扰能力强
★ 内置一次、二次抗雷击保护器
★ 全透明通信,用户无须任何调试,即插即用;
★ 可光隔5000伏电压或7500V脉冲
★ 高效窃电技术,无须外供电源;
★ 通信波特率从0 ~ 115.2Kbps自适应;
★ 独有的串口保护电路,可带电热插拔;
★ 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
深 圳 市 科 盈 讯 电 子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熊 鑫 13798408120 电话:0755-83723020
详情请登陆:http://www.coe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