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请教周公及各位:5匹三相空调功率多大?启动电流多大?用指针钳形表测准确吗?有准确的测量方法吗?

楼主(2006-08-01):
(无正文)

网友A:
一匹大约750W 。

楼主:
问题还没有答完

网友B:
我这里有数据,格力5匹三相空调额定功率:4650制冷/4300(7800)制热W。额定电流:8.5制冷/7.5(12.9)制热A。制冷制热有区别主要是制热时有辅助电热管加热。电流通常用钳形表测量。

楼主:
多谢楼上,也就是说1匹等于900W左右。钳表测准确吗?(启动电流`)

网友C:
1匹约等于750W

网友D:
钳表可以测的,

网友E:
制冷量上的W和电功率上的W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