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启动电流与它的堵转电流差不多大吗?

楼主(2006-08-01):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样,可以这样认为,启动电流与输出力矩成正比,一开始,启动力矩是运转力矩的3,4倍,所以电流也大正常,堵转相当于力矩无穷大,理论电流应该无穷大,但实际不能。最大是电压除以内阻。

网友B:
电机的启动电流与堵转电流 是不一样的概念  是不一样大的!

网友C:
电机堵转都有哪些情况?高手指点一下。顺便解释下堵转专业的定义事什么?新电机出厂时是否有堵转这相试验?电机厂的兄弟有吗?

网友D:
电机试验验有堵转试验
交流电机堵转试验时电压一般为100伏,电流大约为额定电流

网友C:
堵转试验具体怎么操作的?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
电机堵转试验 在<电机与拖动>教课书里有实验的

网友E(2011-01-17):
    堵转试验分出厂试验和型式试验

    任何新电机或更改过设计参数的电机必须先经过型式试验,做到0.9~1.0倍额定电压下的堵转试验,确认堵转转矩大小。

    再根据型式试验合格产品在额定电流点的堵转试验数据进行出厂试验,会设定容差。

   而出厂试验的堵转试验则是按照该电机型式试验参数给的出厂试验堵转试验容差标准进行判断,每一类型的电机堵转试验的参数要求是不一样的,哪怕是同功率等级同电压等级的。

   额定电流点的堵转电压一般为额定电压的1/4,堵转试验时间要求10s以内以防止烧伤电机,为破坏性试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可以这样认为,启动电流与输出力矩成正比,一开始,启动力矩是运转力矩的3,4倍,所以电流也大正常,堵转相当于力矩无穷大,理论电流应该无穷大,但实际不能。最大是电压除以内阻。

这是一个自命技术、知识与常人不共戴天者的发言,你觉得这个发言者懂什么???

网友G:
“不共戴天”不要那么夸张吧。虽然是要点评一下。

随量……随量……。

网友H:
堵转电流的定义什么?启动电流的定义又是什么?怎么计算?

网友I:
电机起动前是静止的,通电的瞬间相当于堵转,因此起动电流的最大值等于堵转电流,只是随着电机的转动加速,起动电流逐渐减小至空载电流或负载电流,而堵转电流是保持不变的。那么这两种电流是变与不变的区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电机起动前是静止的,通电的瞬间相当于堵转,因此起动电流的最大值等于堵转电流,只是随着电机的转动加速,起动电流逐渐减小至空载电流或负载电流,而堵转电流是保持不变的。那么这两种电流是变与不变的区别。

这样看来堵转电流也就等于启动电流了。

网友J(2011-04-09):
赞同电机起动前是静止的,通电的瞬间相当于堵转,因此起动电流的最大值等于堵转电流,只是随着电机的转动加速,起动电流逐渐减小至空载电流或负载电流,而堵转电流是保持不变的。那么这两种电流是变与不变的区别。

网友K:
电机启动电流大是因为此时没有反电动式,相当于定子线圈短路,随着转速的上升,反电动势逐渐加大,电流自然降了下来。

网友L:
堵转电流:
  电动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转子堵住时从供电回路输入的稳态电流有效值。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电机起动前是静止的,通电的瞬间相当于堵转,因此起动电流的最大值等于堵转电流,只是随着电机的转动加速,起动电流逐渐减小至空载电流或负载电流,而堵转电流是保持不变的。那么这两种电流是变与不变的区别。

应该是这样,力矩电机就是允许堵转的。

网友N:
启动时有个励磁涌流的问题简单的可以考虑为一阶RL电路接入正弦电源时的过渡过程,这个涌流和接入时刻电源的相位有关系,所以我认为启动电流和堵转电流是有区别的.

网友L:
GB2900.25-2008

 1.堵转电流:电动机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和转子在所有转角位置堵住时从供电线路输入的最大稳态方均根电流。
2. 起动(过程)电流: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转速由零到负载转速的起动期间电动机从供电线路输入的稳态方均根电流。

网友O(2013-03-08):
说两者是变与不变的区别,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多少欠妥。实际上,起动电流的大小与负载转矩无关,只决定于电动机的固有特性。想象最不利情况,电机起动时,因为堵转无法起动,此时的起动电流可取堵转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