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高手!!!!!!

楼主(2006-08-01):
请教三菱PLC高手,资深工程师一定有碰到下面的情况,就是没有原始程序的情况下,想从EEPROM里下载完整的程序(包括comments,data),必须要设定好PLC参数中memory capacity,如图所示中的参数!才能read 整个的程序包括comment,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怎么才能快速的猜中所有的参数呢???有一定的学问哦!plc为A系列的

楼主:
这是图片

楼主:
难道没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A(2006-12-09):
我来回答你。

网友A:
其实该参数可以不用设置的,采用默认值就可以:点击“Default”或“默认值”就OK了。
    如果想要读取或写入PLC的注释,那么加大“注释”容量就可以了,最好尽可能大,如果想把你的某个控制相关文件也写入PLC,那么应当设置文件寄存器的值。设置完毕以后点击“检查”,设置的对应参数会更新,而且检查参数是否设置错误。
    但有一点必须保证,主程序的容量(多少步)必须大于你程序的步数,否则就是下载后PLC无法正常运行,上传后的程序不完整!
例如,我的程序为5000步,而主程序设置为4K步,那就坏了。。。

楼主:
老菜鸟,
 谢谢你的帖子!
 但是在读一个没有原始程序的程序时,一定要正确设置图片中红色圈起来的参数,否则是没有办法读出程序的!我已经在现场试过多次了!例如主程序本来是3M以下,但是设在6M就不行,必须设定原始程序中写的5M才可以的!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说错,M应该是K

网友A:
记得2年前读了2个4000多步的A系列PLC程序,采用默认的也就可以了,不过我选择的只读出程序,而没有勾选注释、文件寄存器等等。
    你读程序时选择全部了吗?还有,PLC参数设置完毕以后点击“检查”了吗?
    你说得真还有点怪,没碰到过,不太好分析原因。

楼主:
  如果只需要read主程序的话,把默认的主程序6K改为5K就OK了,因为原程序设定的就是5K,如果不改是读不出主程序的!!!!
这并没有难度,假设你不知道原程序的设定,大不了从6,5,4,3往下试,就试出来了,但是这样你只能读出主程序!
  问题是有很多客户已经把注释写进去了,你当然想读出原始注释了,那你就得猜注释或文件内存的大小,只有这样,你才能读出所有原始的东西了!所以难度在于猜注释和文件寄存器内存的大小!!!!!

网友B:
长知识啊!!!

网友C:
还真没碰到这种事情,心里有底了

网友D(2007-01-17):
还真有点学问哦

xuesheng!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E(2007-02-24):
不懂不懂

网友F:
我们公司的plc 用的全部是A系列的和Q系列的,可是我们读程序的时候却没有设置比如像你说的那样,而且我们的主程序都在20000步以上的, 包括注释的,可以的。你说的那些我有点不明白。

网友G:
可以到http://www.51plc.com/ 去提问,有专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