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编码器该怎么接那

楼主(2006-08-01):
现有一台伺服驱动器,采用长线接收器接收14线(uvwabz及其非信号,vcc,gnd)制编码器反馈信号;现在想改成接收单端信号(uvwabz,vcc,gnd)的,应该怎么改啊 ?或者说两种可以通过开关切换都可以接,该怎么改啊 ?

楼主:
各位老师帮忙啊

网友A:
除了你的驱动器手册,恐怕每人能给你答案。
或者,你自己用转换电路把信号改成长线驱动的。

楼主:
那我想问一下驱动器里边是怎么处理单端信号的?
还有,刘老师说的转换电路应该怎么改呢?
多谢~

楼主:
恩,差分信号应该是2631和2632 来处理的的,至于3487,不晓得是什么东东,去查查先。是不是单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