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环增益==位置环PID??

楼主(2006-08-01):
请教各位老师:

本人在一个项目中, 用到了lm629, 现在由于成本的缘故,需要自己用dsp实现lm629的功能, 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与实验, 我做的速度环和位置环功能基本已经实现, 我是这样做的. 根据位置给定, 生成速度轨迹,按照这个速度轨迹进行移动, 当走完速度轨迹后,切换到位置模式: 把当前位置作为反馈,把位置给定作为输入,来做位置pid. 最终达到目标位置.

我最近在看三菱和松下的伺服驱动器手册,发现他们的驱动器并没有位置pid参数的设定. 而只是有个位置增益.  难道他们的位置环只是一个比例环节??  这怎么保证最后的稳态误差呢?
还有就是他们的速度轨迹是怎么生成的?

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目前绝大多数伺服驱动器上位置环只有比例,没有微分和积分,至少我见过的日本货都是这样。但是,在速度环上都是有积分的,这个积分最终也可以起到消除稳太误差的作用。

不知道之前你自己做速度环、位置环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反正我觉得,位置环和速度环同时存在积分的情况下,比较容易震荡。

“根据位置给定, 生成速度轨迹,按照这个速度轨迹进行移动, 当走完速度轨迹后,切换到位置模式”
建议:根据位置给定, 生成实时位置-时间轨迹,按照这个轨迹对位置进行实时控制。

楼主:
To 刘老师:
您的意思就是根据Target Position , 生成Desired Position .
然后把Desired Position 给速度环?
"这个轨迹对位置进行实时控制"  速度轨迹如果重合的好,那最终位置还是走的比较准的.但由于加速度的存在, 在走完轨迹后, 会过冲一段距离. 这个比较麻烦人.目前我的做法是用PID调节到Target Position .   但过冲已经产生了.这已经不符合位置环的要求了.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我说的是位置环,不涉及速度环的部分。

网友B:
过冲其实没什么,高速定位当然需要过冲,不过定位周期(震荡周期)一定要控制的短。
建议:先做速度环,调好响应,再加位置环。

网友A:
“高速定位当然需要过冲”
这是什么意思?定位过冲就是控制有问题,怎么变成了“当然需要”?

网友C:
不明白了,过冲了都怎么可以需要啊?

网友B:
在实际应用中,定位时间是一个关键的指标,如果没有过冲,其积分的时间需要加长。经典控制理论中,快速定位其实有一个周期的振荡。大家不要认为过冲就是问题,过冲凉其实是有度的。  理论上,没有过冲是可能的,但实际情况下,做不到的

网友A:
理论上,没有过冲是可能的,但实际情况下,做不到的

做不到,说明控制器功能、性能有问题,或者,定位的规划有问题,或者,电机有问题。

皮带传动、光栅尺反馈我也曾经做到过冲一个COUNT。

楼主:
位置环增益是个什么意思呢?
我的理解是, 位置环的输出*位置环增益= 速度环给定
对一段位移来讲,位置环增益越大 ,那么走过这段位移的所给定的速度就越高.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位置环的输出*位置环增益= 速度环给定
没见过这种东西,一般来说
位置偏差 * 位置环增益 = 位置环的输出 = 速度环给定

网友D(2009-03-11):
请问:位置环和速度环的关系?

网友E:
以偏差为给定的位置环时不会带有积分的, 只有P环节。

网友F:
我有些调节的东西不太明白啊,请教下,一般来说调节完速度环参数后再动位置环,速度环一般调节到什么状态为好呢?或者换种说法,位置环和速度环调节具体到机器上来说体现什么方面的状态?谢谢

网友A:
“速度环一般调节到什么状态为好呢”

这个,一般来说,我会调到有点微微振动的感觉,然后把增益降一点。

网友G:
微微有震动不知道是不是共振呢?如果是共振的话那很多伺服里都是有共振抑制的,如果开启这个功能,那速度环增益是不是还可以向上调?

网友A:
这种振动,应该不是靠共振抑制解决的吧

网友H:
这种震感表明伺服刚刚出现超调,所以需适当回调一点儿,以保持系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