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一个步进驱动器

楼主(2006-08-01):
请问如何测试一个步进驱动器的性能好坏?如是否丢步,高低速效果等.

网友A:
这是什么问题啊?性能好坏?能长时间正确的驱动电机不就是好的吗?是否丢步可以在电机轴上加装码盘,或者在电机带动的直线位移机构上监测实际位置,高低速效果不好测的;找厂家检修不就完啦,我们都是保修一年,三个月包换的,更何况故障率在千分之一以下,我们厂家有义务做这个事情。

网友B:
"请问如何测试一个步进驱动器的性能好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