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RKC资料奉送

楼主(2006-08-01):
我公司为英国欧陆和日本RKC在中国的一级代理商.其产品可用在温度,流量,压力等过程控制中.欢迎使用过程控制器,或未使用过但想了解此产品的朋友请致电:010-62561166-106 或EMAIL:JQLJQL2004@TOM.COM                                                 北京四通工控欧陆/RKC项目组

网友A:
lanl19802003@163.com
能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楼主:
楼上朋友,资料已发,请查收!

网友B:
    zhouqinghai@21cn.com.
能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楼主:
回路调节器(温控器)使用指南 一.概述 回路调节器的作用是控制被控对象使其稳定在你所需要的目标值(设定值)上。其工作过程是通过测量电路检测被控对象的过程值(如温度值),并将测量结果与设定值进行比较,计算出偏差值。根据偏差的大小来调整输出信号,改变输出功率。使温度(或其它过程量)回到目标值上来。如温度过高(即上偏差)则减小加热功率,使其冷却下来。如果系统配有冷却设备,当加热功率减到零时,温度还是过高,则会打开冷却系统。并且会根据超温的多少调整制冷功率。反之如温度偏低(低偏差)则减小制冷功率,当制冷为零后或没有制冷设备的系统,则逐渐提高加热功率,来使温度升上来。 调节器通过输入和输出与被控对象形成一个闭环,这通常称为一个回路 调节器的测量部分(传感器输入)通常可以接受多种类型的输入信号。如热电偶、热电阻及各种标准的电压和电流信号。用户应根据检测量和范围的不同选择适当的传感器。如检测较高的温度应选用K型、S型等热偶或红外高温计。检测较低的温度应选用T型、E型等低温热偶或PT100铂电阻。一旦你选好了传感器,应根供应商了解所选传感器的输出类型。并将其类型告之调节器厂商,以便调节器选型和初始设置。如果调节器内所设置的输入类型与实际接入的传感器的输出类型不一致,则会影响测量精度甚至不能使用。 调节器的输出用来将调节器的控制命令传递给执行器,通过执行器来改变输出功率。由于被控对象(如炉窑)的功率大小差距很大,而调节器自身的输出功率不能很大,(如做的较大会影响其灵活性,且体积和重量也会较大)。因此需要一个执行器来将从调节器来的控制信号放大或转换后施加到被控对象。通常所用的执行器有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调功器和阀门等。不同的执行器需接受不同的控制信号。你应了解所选执行器的输入信号类型,以便调节器选型和初始设置。如果调节器内所设置的输出类型与实际执行器的输入类型不一致,则不能正常工作,还有可能损坏设备。 调节器的输出接口有以下几种形式: 1. 继电器输出 这是最常用的一种输出形式。其触点的通断由仪表根据输出功率决定。 2. 逻辑(电压脉冲)输出 这与继电器类似,只是由输出的高电平和低电平代替触点的通断。这主要用来驱动固态继电器。 3. 电压或电流(模拟量)输出 有0-10V,0-5V,1-5V和0-10mA,4-20mA等多种。与上面两种只有通断或高低不同,这是由输出信号的大小来决定输出功率的大小。常用于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注:继电器和逻辑输出也可实现输出功率的连续调节。方法是采用时间比例的输出方式。即在一定时间内通一段时间,关一段时间。改变通与断的时间比例就改变了输出的有效功率。如在每1秒钟内通0.3秒,关0.7秒,则有效输出功率为30%。象1秒这样的时间周期是可以设置的。用户可根据执行器的特性自行设置。象接触器,电磁阀这样的执行器应设置较长的时间周期。象固态继电器这样的执行器可以用较短的时间。

网友C:
 小弟急切需要,给我一份,谢谢gyloveyou001@126.com

楼主:
金之金朋友:
你的信箱有问题,邮件发送失败.请告诉我另外联系方式.

楼主:
二.控制方式
调节器的控制方式现在常用的主要是两种,即开/关控制和PID控制。
开/关控制: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控制方式。它是根据实际温度是高于还是低于设定值来决定输出的开关。当温度低于设定值时加热输出为开,全功率为窑炉加热。使温度升上来。当温度高于设定值时加热输出关闭,或打开冷输出。炉温降低。如此反复使炉温基本控制在目标点。
此种控制方式的优点是简单。调节器内不用设置什么控制参数,只要将目标值设好就行了。执行器也简单,常用接触器、固态继电器或电磁阀等。此方式的缺点是控制精度低。常用在电烤箱等要求不高的场合。
PID控制: PID控制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控制方式。它是根据实际温度与设定值之差来改变输出功率大小的方式进行控制。其输出功率是渐变的,而不象开关控制那样只能使输出全开或全关。因此可以实现很高的控制精度。
所谓PID控制就是比例(P)、积分(I)、微分(D)三项复合控制的简称。

网友D:
可否给我一份
WUFENG622@163.COM

网友E:
能给我发一份吗ZHUPINGYUAN@126.COM

楼主: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把自己的经验拿给朋友们分享.

网友F:
小弟急切需要,给我一份

网友G:
给我发一份吧,不胜感谢.yinbwen@163.com

网友H(2006-10-17):
能否给我一份wangzhmb@163.com

网友I:
给我发一份吧,不胜感谢.ruyu1219@1tom.com

楼主(2007-01-12):
有需要欧陆仪表特性及选型资料的朋友请与我联系。
email:jqljql2004@tom.com
010-62561166-106

网友J:
理化温控表的详细选型本寄一份。感谢。

网友K(2007-08-17):
我们公司需要发一份

楼主:
请需要资料的朋友写上你们的email.谢谢合作!

网友L:
  给我发一份吧,不胜感谢.KYDUHUIZHANG@126.com

网友M:
我急需要欧陆2408f,带PROFIBUS通讯的温控标的说明书,请提供我一份,不胜感激,谢谢
邮箱wy2m2@sina.com

网友N:
发一个auto588@sina.com

网友O(2007-09-17):
发给我一份tyx11998@sina.com

网友P:
可否给我发一份。wyxking@china.com.cn

网友Q:
RKC技术交流QQ群:46094279
欢迎加入.

网友R:
资料库里面有

网友S(2007-11-29):
我很想要一份AKC的资料,谢谢!my_omron@126.com

网友T:
能给我发一分吗,参考一下,万分感谢,
chuntian_23@hotmail.com

网友U(2008-03-04):
能给我发一分吗,参考一下,万分感谢
liujidong2017581@sina.com

网友V:
欧陆的直流调速器资料能给我发一份吗,我EMAIL为xiaoxingbo990019@163.com

网友W:
  给我发一份吧,不胜感谢.mndmsm@163.com

网友X(2009-05-19):
能给我发份2408F的说明书吗

网友X:
能给我发份2408f的说明书吗?我的邮箱是soweizz@163.com

网友Y(2009-06-19):
谢谢楼主,麻烦给我也发一份!

azhen_210@yahoo.com.cn

网友Z:
谢谢你,发一份给我吧

13867449772@139.com

网友AA(2011-02-09):
北京佳瑞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介

北京佳瑞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公司主要经营:高低压电器、PLC、变频器、传感器、仪器仪表等各类工控电子产品。
公司主要代理欧陆电子产品,具体产品:1.欧陆温控表3216 3208 3204 3508 3504 2132 2116 2216e 2208e 2204e 2416 2100 2408 2404 2604 2704 2704VC 3216i 32h8i 3204i 2132i 2116i 2108i 2408i系列温控碳势表,2. DCS控制系统T2550和DCS系统模块2500M ,3.欧陆可控硅TC2000,TC3000,TE10P,TE10P电源控制器,4.欧陆记录仪4000,6000系列,5.EPOWER调功器(本公司现在还特别代理美国世邦的功率电源控制器,此产品价格低,功率控制效果佳,而其具备数字化、智能化的优点,是美国三大品牌之首)。
我公司还代理销售西门子SIEMENS、欧姆龙OMRON、富士、穆勒MOELLER、施耐德SCHNEIDER、三菱、RKC、以及各类岛电仪表等工控品牌的电子产品。
公司本着“为商之道、诚信是金”的原则,为客户服务!价格非常有优势,保证送货上门和优质售后服务,随时恭候您的电话采购和技术咨询,并期待和您建立友好长期的合作关系。

联系方式: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80号中加大厦A座1105
公司电话:010-63573502-805
传真:010-63572505
联系人:李世杰 电话:13651195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