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川CPF01故障

楼主(2006-08-01):
安川616G5变频器CPU主板,为何易出现CPF01与CPF00。那位大虾有解决方案

网友A: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引起的。把面板缷下再安装一次试一试

网友B:
cpu故障
但实际可能是由供电引起,
查一查主板供电以及其滤波电容。

楼主:
俺晓得是CPU主板有问题,来点实际的。

楼主:
排除接触不良,CPU故障。更换CPU后一切正常。
CPU主板上电解电容已经全部更换过。

网友C:
我司有616G主板13860158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