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的4个常识!

楼主(2006-08-01):
一.电动机的温度

电动机温度是指电动机各部分实际发热温度,它对电动机的绝缘材影响很大,温度过高会使绝缘老化缩短电动机寿命,甚至导致绝缘破坏.为使绝缘不致老化和破坏,对电动机绕组等各部分温度作了一不定期的限制,这个温度限制就是电动机的允许温度.
电动机的各部温度的高低还与外界条件有关,温升就是电动机温度比周围环境温度高出的数值.
θ=T2-T1
式中 θ-------温升
T1-------实际冷却状态下的绕组温度(即环境温度,室温不允许超过40℃);
T2-------发热状态下绕组温度

二.怎样正确选择电动机?

   1. 根据电源电压、使用条件、拖动对象选择电动机.要求电源电压与电动机额定电压相符.
  2. 根据安装地点和工作环境选择不同型式的电动机.
  3. 根据容量、效率、功率因数、转数选择电动机.如果容量选择过小,就会发生长期过载现象,影响电动机寿命甚至烧毁.
  如果容量选择过大,电动机的输出机械功率不能充分利用,功率因数也不高.因为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是随着负载变化的.
  4. 电动机在恒定负载运行下,功率计算公式如下:
                 P1
               P=????
                 η1η
  式中:
     P-----电动机的功率(KW);
     P1----生产机械功率(KW);
     η1----生产机械本身效率;
     η ----电动机效率.
  上式计算出的功率不一定与产品规格相同,所以选择电动机的额定功率(P1)应等于或稍大于计算所得的功率

三.电动机接线盒内的接线方法

一般电动机每相绕组都有两个引出线头o ―头叫做首瑞,而另一头叫做
末端,第一相绕组的首端用D1表示,末端用D4表示;第二相绕组的首端和
末端分别用D2和D5表示;第三相绕组的首端和末端分别用D3和D6表示。
这六个引出线头引入接线盒的接线柱上

四.大、中、小型电动机怎样区分?

大、中、小型电动机主要区别,一般以电机轴中心高度和电机定子铁心外径等尺寸而定,见表。

表-大、中、小型电动机的区别

名 称    电动机轴中心高度H/mm   电动机定子铁心外径D/mm    电动机的机座号
大型电动机  >630                 >1000                   16号以上者
中型电动机  355-630               500-1000                 11-16号
小型电动机  89-315                100-500                  10号以下者
微型电动机  <71                  <100

注:三相交流微型电动机主要用于小型机床、医疗器械等设备上

网友A:
进口设备460V,60HZ,60KW,含电机22KW.求教380V使用方法

网友B:
加组变频电源:输入380V/50HZ,输出460V/60HZ,容量根据设备中最大瞬时电流确定.
如果22KW电机是星-三角启动的,估算90KW的电源足够了..
价格应该在十几万..
欢迎探讨QQ:147383145

网友C:
概念真清楚.请问高压电机和低压电机如何区分?

网友D:
请问:460V/60HZ电机用380V/50HZ电源供电,有何不良影响?

网友B:
 460V/60HZ电机用380V/50HZ电源供电可以正常使用,但必须注意:
1)电机的输出转速降低20%;
2)电机冷却风扇转速降低,电机散热能力稍有减低,电机工作时温升
 可能偏高..

如果进口设备电气控制部分不算复杂,可能改造成50HZ更省钱!

网友E:
供应步进电机 DM10SP-LX10
 现有大量的步进电机 DM10SP-LX10,现货供应。价格优惠。
联系电话:0591-88034171
何小姐

网友F(2006-09-25):
请问老焉,现有一排涝站,4台水泵,配套电动机4*155kw。排涝站专用变压器2*400KVA。允许直接起动电动机的容量800×20%=160(KW)
所以4台电动机都可直接起动。是否正确?谢谢啦!!!!!!

网友F:
为什么?总有理由吧

网友G:
电机的电压不符合,还可以使用吗???
关注中!!
请有经验的老大,给与解答啊!

网友H(2007-01-12):
电机种的几路接法怎么理解啊??????#55[/u]

网友I(2007-03-22):
能讲讲电动机的运转时的特性吗?

网友J(2007-06-23):
楼主说的情况用变频器不就可以了吗?何必这么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