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称重传感器通信的一系列问题

楼主(2006-08-01):
用在自动重量分选机上,采用FIT德国进口数字动态称重传感器,上面托着皮带传送装置,将其测量的重量输出信号连入PLC,进行后面的分选控制,现在有两个问题:
1,因为物体从皮带上通过时须要测量出其重量,并将其送入PLC(假设皮带长度为400mm)如何取出起重量送入plc,(是不是要PLC编程计算平均值呢,怎么解决呢),有做过类似项目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2,就是关于测量精度的问题,如何计算称量出的物体的误差,
  我的理解:总的理论误差=传感器误差+AD转换误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比如:如果10kg量程的传感器,精度0.02%,其最大误差:10000*0.02%=2g(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称量的的物体比较轻,比如100g,其误差是不是也是2g,可能会最小把,怎么计算呢,还是需要做实验得到,这个也一并问一下)+10000/4096(plc的AD转换分辨率为12位,4096为2的12次方)=4.44g,是不是这样计算呢,请各位高手指点,小弟将非常感谢,第一次做项目,非常紧张,好多都不是很懂!

网友A:
你既然有了数字动态称重传感器,那么每对一个物体称重后,就将传感器中的模拟信号经过AD转换模块,转成数值信号送入PLC就行了啊

楼主:
问题是物体沿传送带通过时,重量是在变化的,如何取出其准确重量值呢,

网友B:
取重量的最大值可以吗

网友C:
可写一段采样、滤波程序。
我公司大和横器是这样做的。

网友A:
针对于同一个物体,其重量怎么会变化????!!!
要变化也只是传感器的数值信号的变化,说明测量环境不稳定!

网友D:
这个比较的麻烦!!!!

动态称重,或叫皮带秤,又专门的单位生产。

你要想自己搞,只能慢慢变革积分程序,具体公式,经验积累了。

传感器给的值 、 时间、 速度,按一定的系数关系计算吧。

我的建议买专业的产品,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如果需要,可以来咨询我!
QQ:329360862/13370269729/021/54807896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要是能买到,我当然买现成的了,问题是买不到需要的哦,我不仅要动态称量,而且要进行后面的控制,而且精度要求较高,现在有一个问题,刚看到其他企业做的分级机,产品标明称量范围10~10000g,10~100g区间误差是+-0.5g,而且他们也是用PLC跟称重传感器来进行称量与控制的,但是根据简单计算,要达到这个精度,plc的AD转换位数必须要为16bit,否则肯定达不到这个精度的,但是我问了几家plc厂家都没有16bit的,说一般都是12bit,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如此高的精度呢?哪位高手解答一下!